请教波恩,日系17位编码器实际定位到什么精度?

楼主(2008-12-09):
请教波恩,日系17位编码器实际定位到什么精度?

在你的一个帖子里,看你提到日系17位编码器很大部分只是电气上的名义精度,实际精度能到多少?

我感觉2500线的编码器,经过4倍频以后,就能准确定位到正负一个脉冲,而17位的却不行。

网友A:
即便是2500ppr的编码器,正负一个脉冲也只能代表分辨率,而不是精度,当然此时的精度可能和分辨率处于同一数量级。

多摩川的17位编码的选型手册并未给出精度指标,名义分辨率是10秒,但精度通常不会高于正负80秒(根据多摩川资料),也就是将近正负1分半

网友B:
你要求的精度是多少呢,西门子的是40秒。如果你设置成发送1个脉冲对应编码器的1个反馈脉冲,估计谁家的也走不出来吧!

楼主:
按照80秒换算下来,也就是1/16200转,再换算就是接近8个脉冲,那比2500ppr也高不了太多了(没有数量级的差别)。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A:
重申:“即便是2500ppr的编码器,正负一个脉冲也只能代表分辨率,而不是精度”

海德汉的编码器精度可以做到±5秒,但据“@Q”说,对华销售时,只提供±20秒的

亨士乐的编码器精度±35秒

施曼的编码器精度也在这个水平上。

真要求精度,就用圆光栅,但是价格也就很高很高了。

楼主:
2500ppr的编码器可以达到多高的精度?

网友C:
具体数据需要咨询厂家。

海德汉手册数据是不低于刻线周期的1/20

网友D:
貌似海德汉 ±5, ±2 精度国内都可以买的到

网友D:
重复了,编辑掉,不好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貌似海德汉 ±5, ±2 精度国内都可以买的到

那是“角度编码器”(圆光栅),且是增量的,很贵。对于工业等级的绝对值编码器,海德汉提供的参数只能是20角秒,尽管可能经过标定可以达到5角秒以内,但也不能提供5角秒这个参数,以避免德国国防部出口的限制。

网友C:
是啊!在海德汉的编码器体系中角度编码器和旋转编码器的档次和性能是区分得很明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