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EC

楼主(2008-12-09):
高手指点,谁有EPEC控制器的资料,拿出来分享,或直接发到tianfang68@sina.com,将不胜感谢!

楼主:
EPEC控制器资料,仅需

网友A(2009-06-23):
PLC SET 2 (2024) 控制器
硬件手册

2006-01-16

简介
Epec Oy建于1978年,位于芬兰的Seinajoki。Epec专业生产各种工程机械等户外机械的控制系统。Epec自己设计、生产控制系统的电器组件、可编程控制器、显示器等。Epec密切注意产品质量,满足客户产品使用环境和控制工作的特殊要求。在提交系统的同时,Epec还提供培训、产品使用指导、维护和操作手册等。根据客户要求,Epec也可与用户一同对控制系统做进一步开发。Epec积累了二十多年的经验并与客户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Epec已成为欧洲工程车辆自动控制领域的领头羊。
本样本包含了电器工程师设计控制系统所需的电器特性和参数。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EPEC 4G模块家族
Epec 4G是EPEC OY开发的第四代CAN控制系统模块。Epec 4G是基于长期恶劣环境如高震动、大温度变化和潮湿等条件下仍能正常可靠的工作而开发的。高可靠性和安全性是它们的优点。在它小巧的机身里藏着高性能的微处理器。

特性 应用
•ISO高速CAN1接口(CANopen) •伐木机械
•ISO高/低速CAN2接口(CAN2.0B) •道路维护
•供电10—30VDC,编程时要求大于11.5V •建筑机械
•建议24VDC供电 •破碎设备
•程序时钟周期默认10ms(可改) •工业设备
•248个16bit参数 •农业机械
•高压和过载保护 •自动化应用
•过热保护 •凿岩机械
•输出短路保护
•镀金接触、自锁、密封良好的连接器
一个8针安普接插件(总线和供电)
三个23针安普接插件(I/O)
•小尺寸147mmχ113mmχ35mm

输入/输出
数量 DI AI PI DO PWM
4 X
4 X (FB)
8 X(负向) X
8 X X
24 X X X
4 X X(负向)

电源接线
内容 针号 电势
电源(+Ub) XM4.5 XM4.4 +24VDC(最大总电流13A)
电源(地) XM4.1 XM4.3 GND (最大总电流13A)
电源(逻辑) XM2.11 +24VDC(逻辑参考电源输入)
参考电源+ XM1.13 +24VDC(最大电流3A)
参考电源+
(电位计、传感器) XM3.1 XM3.9 +12VDC(最大总电流
200mA)(注意防止短路)
参考电源+
(电位计、传感器) XM3.2 XM3.10 +5VDC(最大总电流
300mA)(注意防止短路)
参考地(做模拟地、开关/脉冲传感地;
也可用于负载回路) XM1.9 XM1.10 XM1.11 XM2.13 XM2.14 XM2.15 XM3.3 XM3.4 XM3.11 XM3.12 (注意此地一定要与电源地、车辆搭铁地隔离)
(每一路最大负载5A)

总线连接
内容 针号
CAN1接口,CANOpen,下载连接、通讯用 XM4.2(CANH)
XM4.6(CANL)
XM4.3(GND) XM4.1(GND)
CAN2接口,CAN2.0B,用户自编程用 XM4.7(CANH)
XM4.8(CANL)
此针必须悬空 XM3.15

外壳
全封闭轻铸铝外壳
 喷丸涂漆

安装
 2只M6螺钉(DIN912标准)
 如果使用Epec防冲击保护罩(E10801109),推荐用Epec E10701038紧固螺钉
 垂直或水平安装,如下图

接插件
 镀金接触、自锁、密封良好的连接器
 一个8针AMP接插件(总线和供电)XM4型号为:KX0187
 三个23针AMP接插件,灰色XM1、蓝色XM2、黑色XM3各一个,
型号分别为:KX0007,KX0009,KX0008
 23*3+8*1=77根AMP镀金插针,型号为:KX0010

安普电缆线尺寸
尺寸 绝缘层
直径范围 裸露
长度+0.4 线夹高 线夹宽 绝缘夹高 绝缘夹宽+0.1
mm² AWG
0.5 20 1.7 to 2.7 5.1 1.17+0.08 2.03 3.2 3.1
0.8 18 5.1 1.27+0.05 2.03 3.2 3.1
1.4 16 5.1 1.40+0.05 2.03 3.2 3.1
典型手动夹紧工具
安普 58440(408-9592)
58529(408-9999)

重量
0.7KG

操作温度
-40OC…+70OC

储存温度
-50OC…+85OC

防护等级
 IP67
 只有按规定选择正确的电缆线、插头和工具方可保证高品质。尤其要检查安装位置是否适当、电源是否满足要求等。

环境实验
温度实验
 低温测试通过IEC60068-2-1,标准Ab
 干热测试通过IEC60068-2-2,标准Bb
 温度变化测试通过IEC60068-2-14,标准Nb
 湿热测试通过IEC60068-2-30改进版,标准Db
机械特性
 坠落实验通过IEC60068-2-29,标准Eb
 振动测试通过IEC60068-2-64,标准Fh
 通过温度和随机坠落/振动组合测试

EMC(防电磁干扰)实验
ISO/DIS14982(1996)
ESD干扰测试
实验方法EN 61000-4-2(1995)
性能标准B级
车辆行驶环境下,抗瞬态和浪涌影响
实验方法ISO 7637-2(1990)
性能标准B级
95/54/EC
射线干扰泄漏实验 实验方法95/54/EC(1995)
放射性无线电产生的电磁场干扰测试 实验方法95/54/EC(1995)
性能标准A级
EN 50081-1(1992)和EN 50082-2(1995)
射线干扰泄漏实验 实验方法EN 55022(1994)
主要电站/港口差动电感干扰测试 实验方法EN 55022(1994)
差动电感式无线电干扰测试 实验方法EN 61000-4-6(1996)
性能标准A级
电气快速瞬态(EFT/B)测试 实验方法EN 61000-4-4(1996)
性能标准B级

电源电压
 24VDC(10…30VDC)
 (闪存)编程时电源电压须大于19VDC

电源电压过大
>+36VDC t<10s !!!当设备要进行电焊作业时要将控制器所有插头拔下。!!!

电源电压过低
<9.5VDC

功耗
大约1.8瓦(24伏供电和空载时)

监视功能
 电压过低
 过热

CAN接口
 物理界面标准ISO11898
 协议CAN 2.0B
 更高物理层协议CANopen(CAN1)
 物理层协议,用户自编程用(CAN2)可用于J1939,CANkindom,FullCAN,ISObus,HilonA/B,CAN2.0A等等。

DI:正向开关量信号输入(PNP)(悬空为FALSE)
输入针号 电路图 最大输入电压 最小逻辑高电平 最大逻辑低电平 输入阻抗 最大输入频率
XM1.19, XM1.20,
XM2.19, XM2.20,
XM3.16…
XM3.23 30 VDC >4.8 V <4.2 V 10 kΩ-GND 12 Hz
XM1.18, XM1.21,
XM2.18, XM2.21 30 VDC >3V <1V 10 kΩ-GND 12 Hz
XM1.1…
XM1.4,
XM1.7,
XM1.8,
XM1.14…
XM1.17,
XM1.22,
XM1.23,
XM2.1,
XM2.2,
XM2.5…
XM2.10,
XM2.16,
XM2.17,
XM2.22,
XM2.23 30 VDC >3V <1V 10 kΩ-GND 12 Hz

DI-:负向开关信号输入(NPN)(悬空为TRUE)
输入针号 电路图 最小逻辑
高电平 最大逻辑
低电平 输入阻抗 最大输入
频率
XM1.12,
XM2.12,
XM3.5…
XM3.8,
XM3.13,
XM3.14
>2V <1V 42 kΩ-2.5 V
42 kΩ-GND 12 Hz

PI:高频计数输入(必须使用“CONFIGURE_PI”设置该端子为单通道或者双通道脉冲输入方式)
输入针号 电路图 最大输入电压 最小逻辑高电平 最大逻辑低电平 输入阻抗 最大输入频率
XM3.16…
XM3.23

30 VDC >4.8 V <4.2 V 10 kΩ-GND 2.5 kHz

FB:PWM闭环控制回路反馈电流输入
输入针号 电路图 零读数
电压 满读数
电压 悬空读数 输入阻抗 解析度 最大输入电流
XM1.5
XM1.6
XM2.3
XM2.4 0 mA 1 A 0 mA 0.22Ω-GND 10 bit 1.03 A

AI:模拟量电压/电位计输入(可以用软件“SET_AI_TYPE”改成电流输入口,默认为电压输入)
输入针号 电路图 零读数 满读数 悬空读数 输入阻抗 解析度 最大输入电压
XM1.12,
XM2.12,
XM3.5…
XM3.8,
XM3.13,
XM3.14
电压输入 0 V 5 V 2.5 V 42 kΩ-2.5 V
42 kΩ-GND 10 bit 30 VDC

电流输入 0 mA 20 mA 0 mA 220Ω-GND 10 bit 15 VDC

DO:正向开关量输出
输入针号 电路图 开关电压 输出电流 输出阻抗
XM1.1…
XM1.4,
XM1.7,
XM1.8,
XM1.14…
XM1.17,
XM1.22,
XM1.23,
XM2.1,
XM2.2,
XM2.5…
XM2.10,
XM2.16,
XM2.17,
XM2.22,
XM2.23 VCC 0…3 A 0.2Ω

DO-:负向开关量输出
输入针号 电路图 最大输入电压 输出电流 输出阻抗
XM1.18
XM1.21
XM2.18
XM2.21 30 VDC 0…3 A 0.12Ω

PWM:脉宽调制信号输出(使用“SET_PWM_F”可设置PWM输出的频率;PWM频率设置共分5组:XM1.1,XM1.3,XM1.4,XM1.7,XM1.8、1.9,各组之间可单独设置频率)
输入针号 电路图 幅值电压 输出电流 输出阻抗 占空比 输出频率
XM1.1…
XM1.4,
XM1.7,
XM1.8,
XM1.14…
XM1.17,
XM1.22,
XM1.23,
XM2.1,
XM2.2,
XM2.5…
XM2.10,
XM2.16,
XM2.17,
XM2.22,
XM2.23 VCC 0…3 A 0.2Ω 0…100% 40…2550 Hz

*若要用 XM_1_1, 2, 3, 4, 7, 8, 14, 15, 16, 17, 18, 21 22, 23 和 XM_2_1, 2, 5, 6, 7, 8, 9, 10, 16, 17, 18, 21, 22, 23 做开关量输入,须设定对应开关量输出为 FALSE。

*接线设计时注意,具有DI/DO功能的针做输入时如果采用外供+24V,尽管XM4未接电源也会使控制器带电工作。建议避免使用他们做输入,如果必须这样使用,推荐使用控制器本身的参考电源或确保上述现象不会对系统造成影响。(这点对于3G+系统与设备的应急系统之间的切换尤为重要,建议最好将控制器所有插头拔下)

外形尺寸图

Copyright (c) 2005~2007, 上海派芬自动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保留所有权利

网友A:
2024的地址分配图~~~~~~~~~~~~~~~~~~~~~~~~~

网友B:
http://hi.baidu.com/plcjmrj免费解秘软件,,

网友C(2010-12-09):
你好,想看看详细的内容

网友D(2016-08-15):
这种小众的资料很难找到!

网友E(2016-10-13):
谁可以做EPEC的远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