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板: 故障代码

楼主(2008-12-09):
3.0板: 故障分析
显 示 值 意义和分析
E.OPError overpotential 1 过压故障: 直流电路过压 可能原因: 1) 输入电压太高: 使用变压器; 2) 电源输入电压峰值太高: 使用5%输入电抗器; 3) 制动电阻没有连接; 4) 制动电阻的阻值不正确: 重新估算电阻值; 5) 连接电阻的电缆线受损坏或连接不正确; 6) 变频器接地不良.
E.UPError underpotential 2 欠压故障: 直流电路欠压 可能原因: 1) 输入电源电压太低或不稳定; 2) 输入接线错误; 3) 输入端变压器太小, 或接线不正确; 4) 所有的输入缺相。
E.OCError overcurrent 4 过流故障: 瞬时电流超过0C触发限值 可能原因:1)电机绕组或电机线出现短路;2) 电机绕组或电机线出现接地故障;3)主接触点烧坏或有问题,由此产生了瞬时电火花;4) 变频器接地不良;5)电机参数设置有误(在dr 参数组);6) 在运行时安全回路不稳,例如:接触门点等;7) 功率模块短路。
E.OHError inverter overheat 8 过热故障: 变频器散热器温度超过允许限值 可能原因: 1)变频器的散热不足:需改进变频器的空气流通;2) 外部温度太高:控制柜需加装风扇;3) 风扇粘住:需清理风扇。
E.dOHError drive overheat 9 电机过热故障: 外置电机温度传感器过热触发和预警时间(LF。65)已过 可能原因:1) 在端子间的电阻OH/OH值>1650欧;2) 电机温度传感器触发;3)如无温度传感器连接,可能是OH/OH短接线不良或松脱。
E.LSFErr load shunt failure 15 转移继电器故障: 变频器的转移继电器没关闭。这种故障经常在变频器通电时短时出现,如果没有其它故障的情况下,它会立即自动复位。 可能原因: 1)输入电压不正确或太低;2) 在变频器的供电回路中存在较高的电阻阻值;3) 制动电阻连接不正确;4)制动单元没起作用;5)硬件故障:更换变频器。
E.OLError overload 16 过载故障: 持续过载,变频器必须带电冷却,冷却时间由之前的过载时间而定 可能原因:1)电机输入电压不对;2)电机参数设置不正确(dr参数组);3)变频器容量太小;4)对重太重,引起高机械负载;5)由于抱闸部分打开或完全没打开,减速箱故障,减速箱里没有机油等到原因,引起高的机械摩擦。
E.nOLError no overload 17 无过载状态: 故障E。OL或E。OL2后变频器已冷却下来,故障可被复位,变频器可再次起动。
E.EnCError encoder failure 32 编码器故障: 可能原因:1)编码器没有连接到变频器上;2) 编码器同电机轴没装紧;3) 编码器相序被改变(EC。02);4) 编码器的分辩率设置不正确(EC。01);5) 编码器电缆的针号配接不正确;6) 编码器或其电缆损坏;7) 编码器的屏蔽太差或没有在两端接地;8) 编码器电缆与电机电缆平行走线;9) 变频器和电机的接线相序分配有误(仅对同步机);10)位置学习未起动(仅对同步机);11) 电机接地太差或根本没接地;12) 变频器接地太差或根本没接地;13)配异步机时,在dr。01参数里设置了同步转速;14) 由于抱闸仅部分打开或根本没打开,减速(齿轮)箱故障,减速(齿轮)箱里没有机油等原因,引起很高的机械磨擦。
E.nOHError no overheat 36 无过热状态: 故障E.OH或E.dOH后,变频器或电机已冷却下来,故障可被复位,变频器可以在启动。
E.puCError power Unit Coder 49 功率器件故障: 可能原因: 1) 硬件损坏----更换变频器
E.dSPError digital signal processor 51 信号处理器故障: 可能原因: 1)硬件故障-----更换控制板
E.OL2Error overload at low speed 53 过载2故障: 在变频器输出率<3HZ 时过载 可能原因: 1) 电机输入电压不对; 2) 电机参数设置不正确 (dr 参数组); 3) 变频器容量太小; 4) 对重太重,引起高机械负载; 5) 由于抱闸仅部分打开或完全没打开,减速箱故障,减速箱里没有机油等到原因,引起很高的机械摩擦; 6) 电机的静态电流太高: 降低变频器的调剂频率到8KHZ(LF.38=0)
E.OSError over speed 105 超速故障: 实际速度(LF.90) 超过速度监测值(LF.61). 此故障仅出现在有编码器连接和激活情况下 (LF.30=1,2,3) ,只能通过断电和重起动进行复位 可能原因:1)电机参数设置不正确;2)超速监测值(LF.61)小于所选择速度;3)变频器和电机的接线相序分配有误(仅对同步机) ;4)位置学习未启动(仅对同步机) ;5)编码器或编码器线损坏;6)编码器同电机轴没有装紧.
E. hdSError high difference in speed 129 速度偏差故障: 实际速度在设定时间内连续超出设定的速度偏差范围(LE.57-LF.59) 可能原因: 1) 编码器同电机轴没装紧; 2) 编码器的分辨率设置不正确; 3) 电机参数设置不正确或不合适(见"传统电梯电机的调试说明”); 4) 电机动力不足; 5)超过电流限值操作变频器; 6) 超过力矩限值操作变频器(LF.36); 7) 对重或轿厢的负载太高; 8) 加速度设置太高; 9) 由于抱闸仅部分打开或完全没打开, 减速箱故障,减速箱里没机油等到原因,引起很高的机械磨擦; 10) 输入电压小于电机额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