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和电暖气哪个节能

楼主(2008-12-09):
空调和电暖气(电加热的那种)哪个节能?

网友A:
应该是空调吧!

网友B:
热能的转换方式不同,

网友C:
空调制热是一个热泵的原理,是通过热媒将室外热量转移到室内,就有一个“能效比”。

能效比就是一台空调用一千瓦的电能产生多少千瓦的制冷/热量。分为制冷能效比EER和制热能效比COP。例如,一台空调的制冷量是4800W,制冷功率是1860W,制冷能效比(EER)是:4800/1860≈2.6;制热量5500W,制热功率是1800W,制热能效比COP(辅助加热不开)是:5500/1800≈3.1。显然,能效比越大,空调效率就越高,空调也就越省电。

而电暖气的制热,完全是一个能量转换,能效比就是1 。

当然是空调省电,而且还是数倍的省电。

网友D:
当然是空调省电,而且还是数倍的省电

网友E:
要 是 技 术 上 能 支 持 ,那 是 不 是 用 空 调 之 类 的 换 热 设 备 来 做 饭 /来 炼 钢 更 节 能 ?要 是 能 炼 钢 ,那 炉 里 沸 腾 ,炉 外 的 人 会 不 会 都 冻 成 冰 棍 ?哈 哈 ,这 个 创 意 好

网友F:
楼上太搞笑了

这也是个好注意

网友G:
这好像不需要过多的讨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