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RS485 中继器 的使用?

楼主(2008-12-09):
第一次使用中继器,有一些简单的问题请教大家:

1.   我使用的通讯距离在1000m 以上,需要两个中继器,这两个中继器是分别安装在两个控制柜里吗?

2. 我的从站是一个200系统,中继器是要装在 EM277 前面吗?

3.  中继器不是有两端接线吗  分别是       上端  A1   B1   A1‘  B1‘             下端    A2   B2  A2  ‘ B2‘    它的信号是从上端进入 下端出来放大的吗?      上端的A1 B1   和 A1‘  B1‘ 是一样的,没有经过放大的信号吗?

4   连接从站怎样接线:  主站的线接到第一个中继器的上端A1   B1 端  , 从 下端A2   B2 出来  ;  然后接到  第二个中继器的 上端A1 B1 端 , 从 下端A2   B2 出来 ;  再接到EM277吗?是这样吗?

要是双向读写数据也是这样吗?

望高手给予关注 !

网友A(2009-03-24):
1.安装位置看你的需要了。。最好安装在你的网络的物理长度300和600处就近安装。以达到最好效果。

2.中继器当然要安装在网络中间段,即你的主站和从站之间。

3.两端的信号应该是互相隔离放大,毕竟是双向传输。

4.我2种接法都试过,效果差不多,我的网络从站多,且干扰大,应该没问题。但是习惯上进下出。

网友B:
我也用过差不多。我用的是那种插头的 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