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一个秒脉冲?

楼主(2008-12-09):
STEP 7 V5.4编程时要用到一个1秒的脉冲,怎么做?

网友A:
用2个时间做吗?                    没有好的办法只好这样做了

网友B:
下面的小程序应该满足你的要求:

A M 0.0
L S5T#1S
SE T 0
AN T 0
= M 0.0 // 1秒脉冲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是在CPU里面设置时钟脉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是在CPU里面设置时钟脉冲

网友E:
用两个时间继电器不错。。我经常用这个。

不过再CPU里面怎么设置时钟脉冲呢?具体方法说下,,有个SM0.5是0.5秒的吧

网友F:
还可用一个比较指令和一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G:
定时器或是特殊继电器都能做到这功能

工控啊!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在CPU属性里面设置时钟脉冲,非常简单!!!

网友H:
最简单的办法在CPU属性里面设置时钟脉冲,非常简单!!!
在PLC的什么地方啊?

谢谢帮忙、、、、、

网友I:
我都是一个 时间 来做的啊,

同意2楼啊

网友J:
三菱PLC,M8013是秒脉冲继电器,吸合0.5s,释放0.5s,周期是1s。

网友K:
SM0.5或是定时器都可以

网友L:
2楼你说错了,你做的秒脉冲有一个扫描周期的误差。共两种方法,楼上都说了。1:在硬件组态的CPU属性里把时钟存储器挑勾,在存储器字节里添数,比如10,那么M10.0到M10.5吧,分别代表100ms一直到2s,具体我忘了,你做下实验就知道了。2:两个定时器搭,比如用SOD定时器,T2的常闭做为T1的使能条件,T1的常开作为T2的常开条件,那么T1就会出个矩形波,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时间就是T2和T1的时间设定。做下实验就知道了

网友M:
楼上的说得对,一般要求不高,就直接用内部的时钟脉冲

网友B:
引用 网友L:
2楼你说错了,你做的秒脉冲有一个扫描周期的误差。共两种方法,楼上都说了。1:在硬件组态的CPU属性里把时钟存储器挑勾,在存储器字节里添数,比如10,那么M10.0到M10.5吧,分别代表100ms一直到2s,具体我忘了,你做下实验就知道了。2:两个定时器搭,比如用SOD定时器,T2的常闭做为T1的使能条件,T1的常开作为T2的常开条件,那么T1就会出个矩形波,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时间就是T2和T1的时间设定。做下实验就知道了

如果用程序,都会存在一个扫描周期的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L:
2楼你说错了,你做的秒脉冲有一个扫描周期的误差。共两种方法,楼上都说了。1:在硬件组态的CPU属性里把时钟存储器挑勾,在存储器字节里添数,比如10,那么M10.0到M10.5吧,分别代表100ms一直到2s,具体我忘了,你做下实验就知道了。2:两个定时器搭,比如用SOD定时器,T2的常闭做为T1的使能条件,T1的常开作为T2的常开条件,那么T1就会出个矩形波,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时间就是T2和T1的时间设定。做下实验就知道了

学习了!

网友L:
楼上说的是,都是存在误差,

网友O:
最简单的办法是在CPU里面设置时钟脉冲
  日系的直接就特殊继电器就可以了 。不过永宏的兼有日系PLC特点。在编程软件环节上更像欧系的 简易版。。

网友P:
在SM存储区里不是有一个吗

网友Q:
只有一个扫描周期的尖脉冲,有经典电路图,很简单;

前面一个简单电路适用于非STEP7的电路;

后面适用于STEP7电路

网友Q:
每秒产生一个尖脉冲,

用它做条件,你就可每秒处理一次

网友R:
在CPU设置时间脉冲最简单、方便

网友O:
2中方法,第一个用2个定时器  第2种CPU属性里设置 ..自己可以定义M点

网友S:
用PLC内部的就可以啊!选择用多少时间的

网友T:
支持在CPU里做,比较简单呢

网友U:
CPU  内部设定  简单

不过楼上那个画的很是有创意啊

网友V:
用定时器。简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