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lc电子齿轮程序

楼主(2008-12-09):
哪位朋友有PLC实现电子齿轮的程序,请给发个:hanilili@qq.com。如没有,也可以给我说一下编程思路!

网友A:
PLC实现电子齿轮?,你要用在哪上面,没听过这说法

网友B:
我想你要的是旋转编码器两相带脉冲程序

网友C:
什么意思啊? PLC实现电子齿轮

网友D:
电子齿轮?搞个倍率不就好了。

输入D1,分子D2,分母D3,输出D4

D4=D1*D2/D3。

不知道你要的是不是这个电子齿轮。

还是电子凸轮开关?

楼主:
类似伺服的电子齿轮设置。苏兄说的对,旋转编码器脉冲输入PLC,通过PLC电子齿轮设置,控制步进电机!以前看别人做过,但具体怎么做的,不知到了。

网友E:
你直接装一个增量型编码器得了

网友D:
那就测脉冲输入的频率,脉冲输入的同时,发送相应齿轮比频率的脉冲输出。

输入停止,输出停止。

如果要求精度不是太高,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