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保护问题

楼主(2008-12-09):
在野外,没零线情况下。380的电机,为防止其漏电。直接打个地脚,外壳接地保护。这样做 可以么?

网友A:
规范化的地脚,是可以的

如果漏电流厉害的话,还是先解决它较好

楼主:
恩。谢谢1楼。那如果要用220电压。该怎么办?好像不能把地线当零线用的。那该怎么办啊?接个变压器?

麻烦了

楼主:
汗一个~热心人哪里去鸟?

网友B:
如果你要用220V那就没有办法了。只能接一个380-220隔离变压器了。

网友C:
可以的,但是要注意制作规范。

网友D:
如果用220的可以用380电机的中性线做零。前提是你的电机是星接的。当然容量不能大

网友E:
380V太厉害了。还是加保护比较好。作隔离最安全。

网友F:
用隔离变压器是不错的,但也要电机外壳接地才行的。

楼主:
谢谢诸位朋友,看来接个隔离变压器是比较普遍的做法。

对了,6楼的朋友。能直接引电机(不是发电机)的零线出来么?本人没缠过电机。还真不知道有这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