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调速模拟量输出

楼主(2008-12-09):
大家好,我用的是西门子的直流调速6RA7031,用端子14,15模拟量输出,接ATOS的比例阀,但最近调速器上的14点烧掉了。不知道是什原因?愿大家帮下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是不是交流部分进入了啊,模拟量驱动最好加电量隔离

网友B:
是的,这些模拟口都比较脆弱,在使用时最好加一个隔离模块

网友C:
楼上说的对,最好加一个有源隔离器会好些

网友D:
外面可能传入了大电流

网友D(2009-02-20):
可能是穿入了大电流

网友E:
这个点不容易烧,你再查一下线路。

网友F:
检查线路是否模拟量输出有短路,或者是有其他电源串入模拟量输出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