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Winccflexible后集成在STEP7中的protool 项目打不开了

楼主(2008-12-09):
之前Protool集成在STEP7中很好用。但装了WINNCC FLEXIBLE 2007后集成在STEP7中的protool 项目打不开了!右键图标也没有打开选项!为什么呢?
我只能先打开PROTOOL软件,再从项目中拷过来打开!麻烦!
由于之前做的项目不想改为WINCCFLEXIBLE的所以想请教一下有什么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A:
如果你用wincc flexible打开过该项目,而该项目又没有备份的话,恐怕不好办。

楼主:
没有用wincc flexible 打开过,之前没有安装winccflexible ,更没用它打开过,是否是winccflexible把Protool限制了?

网友A:
因为我的protool 跟wincc flexible装在两个系统中,没有遇到你的类似的情况,不过你可以在其他只装protoll的电脑上试试看

网友B(2010-03-24):
我现在也碰到这种情况了。。。

网友C(2011-01-02):
我要看后三页 看看还有什么说法 谢谢

网友D(2012-12-21):
wincc flexible2008SP4打不开PROTOOL 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