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为什么指示灯同样是绿色,但有些发光偏黄呢

楼主(2008-12-09):
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绿色芯片按颜色可分黄绿和纯绿二类,按极性可分单极和双极二类。黄绿芯片较为普遍,他的特点是:价格便宜,反向耐压高,属单电极抗静电能力强,但亮度较暗,颜色不纯。纯绿芯片是近几年新研制推出的芯片,他的特点是:价格贵,性能稳定,反向耐压较低,颜色鲜艳,亮度高,属双电极,抗电能力差。本公司针对纯绿芯片的特点,先把双电极芯片转换成单电极,再进行贴片焊接,然后在芯片两端加装内置整流芯片,这样既可提高抗静电能力,又可对可能产生的静电进行吸收保护。这样产品到用户手里就不必担心因静电而造成的危害了。因此黄绿的指示灯是早期的产品,纯绿的指示灯是现在大量生产的产品。

网友A:
现在的指示灯大多用LED的,比较亮,颜色也很纯,寿命也长,那种小灯珠的颜色色彩确实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