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变压器未端电压低,高手们一起来研究研究

楼主(2008-12-09):
几个工厂共用一台民用变压器,造成未端工厂电压低,电机起动无力,前提是其它工厂都不想安装电容补偿,请问高手们未端工厂该采取什么电气措施来保证自已的工厂电压稳定?可否加装电容就地补偿有用否?或还有其更简捷更经济的办法?高手们一起来研究研究帮帮小弟吧,在此谢过了,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A:
你的前端电压是多少呢?有400多吗?

网友B:
更换较粗的供电电缆或导线,这个问题应该和补偿没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2楼更换电缆----------因离变压器线路远,小厂无力承担其费用,不知大侠们还有什么更经济的办法,我估计有可能是民用变压器无补偿柜造成的

网友D:
可以增加导线的截面积

进户线加无功补偿,也有一定的提升电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