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38变频器调速时电流突变怎么办啊

楼主(2008-12-09):
我在现场调试2台变频器,ATV38的,用于锅炉132KW引风机和160KW鼓风机.用模拟电位器调速,发现一些问题感到疑惑,请教各位专家指点迷津:

1 启动时候,电位器频率给定大概25HZ左右,风闸也是关闭,然而启动电流却达到190A左右,然后才慢慢回复到60A左右的稳定状态。请问这正常吗?不是说变频器的相对于自藕启动方式来说,启动电流很小,很平稳吗?为啥还这么大啊?况且风门是关闭的。

2 运行中,如果调变频器电位器的给定频率,发现电流波动也是很厉害,比如,从30hz调到32hz,电流就从80A左右升速到130A,然后才平稳下来。。。我感觉变频器应该是平稳运行才好啊。。。

其中我设置的参数采用默认的。。但是参考其他资料说,采用什么S,或U型曲线才符合负载类型。。。我改了也没有效果,好像还不如线性的效果好,波动没那么大。。。真不知道那些资料谁抄谁的。。。谁说的对。。。

网友A:
是不是加速时间太短.

网友B:
是不是接成星型了,一般变频器启动的不可能会有那么大的电流的,看看是不是接线问题!

还有就是如果你的变频器跟电机是匹配的,启动运行一段时间,只要不超过额定电流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C:
你的加速时间是多少????最少要150秒.

楼主:
我的加速时间是15s,减速时间是30s。。。风机负载正常启动用那么长时间吗????????自藕减压启动都没那么长时间啊。。。。150s,感觉好漫长。。

网友D(2010-07-09):
往往看似很复杂的问题,其实很简单,看一下电位器本身是否正常。

网友E(2010-08-17):
1:这种现象正常

2:风机的启动时间最好和功率相等,即132KW的风机,加速时间130S。

3:根据惯性定律,电机的转速变化时,无论加速减速都需要变频器额外做功,即电流增大。ATV38变频器的过载能力是120%,所以190A的电流太正常了。

4:建议:除了将加速时间延长,其它不用动了

如果不能解决您的问题,请到我的博客留言:http://blog.gongkong.com/Index.Asp?Id=11556

我工作时间不能上论坛。

网友F:
加速时间调长再试……还有电机有没异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