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I/O整型标记名采集来的数值怎么把它转换成字符串形式在窗口中显示出来

楼主(2008-12-09):
从一个I/O整型标记名采集来的数值怎么把它转换成字符串形式在窗口中显示出来

假如说我1代表无故障,2代表短路,还有3、4、5什么的,采集来得是数值,但要显示字符串

网友A:
你再定义几个字符型变量,然后用编程语句

当I/O整型变量=1时,那个字符型变量=“故障”

其它也一样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