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频频率给定问题

楼主(2008-12-09):
清心斑竹:

 你好!我用模拟0-5v给定频率调速锅炉风机,75kw的。提两个问题:1 我发现启动的时候,无论模拟初始给定频率是多少,电流都会先上升很大,然后才回复一个比较小的值。比如,初始给定30HZ,电流就突然上升到130A(风门还是关闭的)。如果给定40hz,风闸也开,那启动电流不是更大了吗?跟大家说的软启动保护电机,好过一般的工频启动,也没啥区别啊

2 运行中,频率变化一点,如增大5hz,电流也会变化几十A...没有平稳的过渡特性。。。另外我选择了你们推荐的负载类型用2平方曲线,也看不出能够达到平稳的特性,感觉好像直线还没那么大的波动。。。。这个V/F 2平方曲线根据什么理由来选择 呢?不是说V/F是常数吗?

所以,请教斑竹,是变频器理论如此还是我的参数设置的不对?急!!

网友A:
1.最大的可能:变频器小了!!在锅炉系统中,优为突出,因为它要求升降速时间。

  2.升降速时间太快。

      其实这2个问题是一个问题。即小马拉大车。

网友B:
电机多少KW,变频多少KW的?频率给定能改为0~10V或4~20mA

网友C:
将加速时间改chang

网友D:
楼主:你好!

对于风机、水泵类流体性负载,这类负载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用俗话说叫抗拒突变,就是说这类负载对现况突变产生的阻力很大。虽然要推动这类负载变化需要的转矩并不高,但想要较快速改变现状就需要很大的能量,就有点如同烧水一样,小火也能烧开,要很快烧开可能要求的火就会很大。

给定频率大小和启动电流大小没有必然关系,启动电流的大小取决于启动的V/F曲线设置和加速时间的长短,对于流体性负载,由于在运行时其需要的转矩并不要求恒定,因此采用多次幂的曲线可以使设备运行更加节能,为用户带来经济效益。

网友E:
锅炉风机启动电流本身就很大,加速时间越短启动电流也就越大,有时甚至引起过电流故障

网友F:
加速时间调成200秒,停车方式为减速停止,减速时间200秒。

楼主:
200s,这是经验值吗??工频启动都没那么久啊。我还听说低频运转电机会容易发热,太久了对电机不好吧。。。。另外还有个问题,CHE变频用PID调节,怎么切换到手动调节呢??我意思是,手动用电位器调节或者寸动调节,自动时候用内置的PID调节。用一个转换开关切换手动/自动方式,可行吗???因为不可能一开始就自动的

网友G:
风机,一般在启动前,先要把风门全部打开(开到最大),否则启动和运行时会过电流,相当于堵转,变频器会跳过载故障!

网友H:
“200s,这是经验值吗??工频启动都没那么久啊。”

你说的非常正确,变频的启动时间当然比工频长,也可以这样说,任何启动装置的启动时间都比工频时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