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护套线、电缆浅谈

楼主(2008-12-09):
利用休闲时间,来闲聊一下电线、护套线、电缆,也随便混几个积分,呵呵。闲聊仅作参考,说的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拍砖!

楼主:
电线:

        一般,我们把用来传输电能的东东称之为电线。仅有导体部分而没有绝缘层的电线称之为裸电线,主要包括铜、铝等各种金属和复合金属圆单线、架空绞线、软绞线、型线和编织线等。

        电线一般是圆的或扁的,电线的截面积相对于可能的长度而言,是比较小的,所以我们不把大体积的东东称之为电线——例如铜锭、铜板等等,呵呵。

        一般采用铝、铜等金属材料来做电线的导体。对于铁这类金属材料,因为其电阻比较大,所以一般不用它来制作电线——因此,即使用铁丝来临时导电,我们也不把它称之为电线,呵呵。

楼主:
        电线一般指单根的。包括BV聚氯乙烯绝缘电线(单股或股数很少的硬电线)、BVR聚氯乙烯绝缘软电线(股数很多的软电线)、BVV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线(1层绝缘1层护套,共2层)等。

网友A:
基本上是这样子。

对于铁这类金属材料,因为其电阻比较大   其中的电阻比较大应该为电阻率比较大。电阻是相对于一个长度为X的导体的呈现出来的物理性质

楼主:
护套线:

护套线是在多根电线的外面包了一层绝缘层,绝缘层与电线之间是没有填充物的,电线上一般加了滑石粉,在剥离护套与电线时非常方便。

楼主:
电缆:

        电缆通常是由几根或几组导线[每组至少两根]绞合而成的类似绳索的电缆,每组导线之间相互绝缘,并常围绕着一根中心扭成,整个外面包有高度绝缘的覆盖层。

楼主:
电缆的绝缘层与电线之间是有填充物的,电线与绝缘层之间没有护套线那么容易剥离。因为电线之间有填充物,它就没有护套线那么柔软了;因为电线之间有填充物,它也比护套线贵。

楼主:
下面是一些电缆的图片:

楼主:
        其实,在日常工作中,电线、电缆和护套线没有严格的去区别,这也符合我们的习惯,呵呵。

        对于双层绝缘的单根电线,也可把它称之为电缆——很多选型手册上都这样称呼。

        对于比较粗的电线,例如150平方的,也习惯于称呼它为电缆。

        对于电缆,在模糊称呼或统称时,也称呼它为电线。

        对于实心的小电缆,也习惯于称呼它为护套线——很多厂家的选型手册上都这样称呼。

楼主:
说来说去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反正,你想怎么叫就怎么叫吧——————不过晚上门关紧点,别让他人听见就可以了,哈哈哈哈

网友B:
呵呵,直觉就是电缆比电线大,不光咋叫,选合适的型号就行

网友C:
不错的图片,顶一下。

网友D:
很好,不过电缆选型还是蛮麻烦的

网友E:
晕!!没什么价值,路过

网友F:
老菜鸟辛苦了!

网友G:
我一般都是使用BVR型的电线,外套上金属软管,增加了单管的走线量又增加了强度.

网友H:
图文并茂,不过应该没什么价值。呵呵。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图文并茂,不过应该没什么价值。呵呵。

网友J:
路过,看看,电缆和电线都有国标和非标之分的,不要搞混了,非标和国标的差别很大的。

楼主(2010-12-06):
护套线的保护层与线芯不是紧密结合的,因为其间隙中没有填充物。

楼主:
        电缆包括电线,从原理上讲,最靠近导电体(电线的铜芯)的那一层应该叫绝缘层,如果是多根导线组合在一起的电缆线,外面的保护层就应该叫护套了,从性质上来说,绝缘层应该具有极大的电阻率(理想状态是电阻越大越好),并且应该有一定的强度;在电缆外的护套保护层,应该具有较好的绝缘状态,并且有一定的强度,耐磨损程度符合要求,必须能有良好的防水效果和防腐蚀性能,有特殊要求的还有防虫和鼠类啃咬的 功能等。

网友K:
1、双层绝缘,分基本绝缘和加强绝缘!

2、户套可以理解为加强绝缘;

3、靠近导电体(电线的铜芯)的那一层应该叫基本绝缘层;

楼主:
昨天看到一个帖子,是关于这个方面的,在询问相关事项: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12/2010120422210400002-1.shtml

网友L:
图文并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