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星三角转换

楼主(2008-12-09):
我单位一台风机,额定电流40A,用星三角后,两个接触器二次的六根到电机线电流都是20A,对吗

网友A:
不对吧,应该高于20A

网友B:
对!额定电流除以1。732就是应该的电流,确切的说由于理论值与实际值得差异导致你测量时为二十安

楼主:
两个接触器可以分担电流吗?

网友C:
不用变频器电动机速度快点和慢的那个省电

网友D(2009-01-19):
电流大小与负载有关啊。就是额定电流40A,你的风门打开的大小直接导致电流的大小的。20个电流也不小了,至少比空载电流大了好多。

应该是对的。

网友E:
额定电流40A是线电流,六根到电机线电流20A是相电流(额定为40/1.732,负载轻,未达到额定值)。

网友F:
对 ,去看看相电流和线电流的关系。

楼主:
两个接触器可以分担电流

网友G:
测量值基本是正确的.

网友H:
    6根线每根在三角运行时20A已达到了全负载。 根据分流的原理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