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见过的单相水泵接线,为什么这样接?

楼主(2008-12-09):
一台水泵,4/4 正弦绕组。2.2KW 电流0.32A 主副绕组各两个极相组,一个电容.
主绕组两个极相组间尾接尾,剩下两个头.
副绕组的两个尾回半圈到绕组的另一端(也就是水泵底部)和电容并联,剩下两个头.
请问主副绕组的4个线头应该怎么接到电源上?
下面这副图是我根据绕组连接情况画的: 这可不是什么病毒,是我的百度空间上的。
http://hi.baidu.com/%CE%AA%C1%CB%D6%AA%C1%CB/album/item/0f1dab023630c695d53f7c10.html
主要问题是水泵的电容是安装在底部的,而主副绕组的线头都在上部,我想能不能把电容的两根线头加长,套上绝缘管从定子槽内穿到上部。这样对水泵的运行有什么影响吗?

因为是刚注册的ID,不知道这分怎么输入不了......

网友A:
很简单啊,主绕组和副绕组的头尾两两相并接上电源就可以了阿,

楼主:
    在线的朋友帮忙解决下,谢谢

楼主:
  就这样?我说的和一般的单相电机不一样的是,电容是和副绕组的两个尾并联的,主绕组间尾接尾,主副绕组4根线头尾两两并接在电源上,这样接行吗?

网友B:
主绕组和副绕组的头尾并接上电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