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阻容降压的问题

楼主(2008-12-09):
要做个小东西,不要变压器,查了查阻容降压的问题,但还是不太明白,想问问:电容必须接在火线上么???

网友A:
是的。接在地线上也能工作,但低压用电器上带电。

总的来说阻容降压不是太好,可靠性低,也不太安全。功率因数低,效率好像倒高。

XW:为什么呢?

只是推算,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