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编程线的问题

楼主(2008-12-09):
自已做了一根编程线,能跟CPU214的PLC通讯,但是联到CPU224上就不能通讯了

说明:CPU214的型号是6ES7 214-1AC01-0XB0

             CPU224的型号是 214-1BD23-0XB0

网友A:
能不能把你做编程线的方法告诉我

网友B:
我发过这样的帖子,很详细,如果需要,你可以去找一下(目前我暂时打不开我的后台)。

网友C:
214可以  224用该没问题  看看通讯参数

网友D:
还是用232 485转接的可靠些

楼主(2009-07-18):
引用 网友B:
关于我发过这样的帖子,很详细,如果需要,你可以去找一下(目前我暂时打不开我的后台)。

谢谢,麻烦你了

网友E:
呵呵;2个的电缆用的是一样的;

网友F:
一根电缆不是很贵吧,自己做安全系数高吗?

网友G(2009-10-23):
我也这么认为,自己做的好像很容易坏啊!

网友E:
线是一样的;

连不上可能是PLC的问题;

网友H:
是你的软件的版本不够 我已经试过了  下载时 能识别200 但是 下载提示失败

楼主(2011-11-06):
问题解决,是通讯比特率问题,自己做的线比特率太低

网友I:
1,线是一样的,一个能用一个不能用是你通讯设置有问题

2,连不上可能不是线的问题,224里的设置正确不,还有就是你用的系统是哪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