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调解阀工作原理DCS怎么对他调解是开得越大它的电流就越大吗?

楼主(2008-12-09):
气动调解阀工作原理DCS怎么对他调解是开得越大它的电流就越大吗?

网友A(2010-01-14):
分为气开和气关二种,调节时也有二种,对于气开型,给的信号大阀开的也大,对于气关型,给的信号大阀开的却小。

网友B:
通常DCS 输出4-20MA 阀门接受4-20MA。

对气开阀4-20MA对应0-100%开度/

对气关阀4-20MA对应100%-0%开度/

网友C:
对正作用气开阀,信号越大,开度越大;正作用气关阀,信号越大,开度越小;对反作用气开阀,信号越大,开度越小;反作用气关阀,信号越大,开度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