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火

楼主(2008-12-09):
请教:两台完全一样的高压电容柜,均有电抗器。其中一台运行时电抗器着火。半月后,另一台发生同样事故。

网友A:
谐振问题。检查谐振点,并确保电抗器的设计考虑了谐波电流引起的发热。

网友B:
应该是天气太冷了吧。。。相互取暖。。。。冬天里的一把火。。。。谐波与选型

楼主:
"检查谐振点"       具体如何做?

楼主:
电容柜运行8年无故障,所有高压电机均为直接启动。

后来设备改造,加了高压变频器和斩坡。一段时间后,出现此现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谐振问题。检查谐振点,并确保电抗器的设计考虑了谐波电流引起的发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检查谐振点"       具体如何做?

根据KVAR和电感值,计算谐振频率。如果正好是5次或者7次,则要做调整。

在电容器柜不运行而高压变频器和斩波器运行的情况下:测量变频器和斩波器输入电流的谐波,看是不是满足相关规定,并对比电容器组谐振频点;测量电压频谱,看是不是满足相关标准的规定。

尽管没有电容器组和电力电子设备的详细资料,但我的判断是这样的:你们的电容器组可能配置成了5次和7次滤波器,变频器和斩波器运行时,产生很大的5次和7次畸变。这些5次和7次电流谐波引起电容器组(其实是滤波器)谐振,导致电抗器失效。

关于谐波环境下点抗器的设计,除工频耐压和基波发热外,磁运行点设计还要考虑谐波电流,要考虑谐波导致的EDDY 损耗和谐振过电压。

谐振也会危及电容器的运行安全,所以提醒你一下检查电容器,看有没有“肚子鼓起来”的。电容器失效可能导致爆炸和失火,比电抗器烧起来还可怕。

网友D:
深度迷糊根本就不迷糊,

网友E:
应该是谐振的缘故,LC振荡造成电容柜线路电流剧增造成的。

楼主:
1.非常深度迷糊感谢指教。

2.先有电容器柜,后有变频器和斩波器。

3.高压电容柜与其他高压电气是并列关系,即:直接接于10kv母显上。

楼主:
1.非常深度迷糊感谢指教。

2.先有电容器柜,后有变频器和斩波器。

3.高压电容柜与其他高压电气是并列关系,即:直接接于10kv母线上。

楼主:
看来变频器也有很多缺点。甚至是致命的缺点。

楼主:
4.高压电容柜用以无功补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变频器也有很多缺点。甚至是致命的缺点。

多数时候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关键是选择变频器的时候要考虑整个系统的要求,很多用户在选择变频器的时候先做一个系统谐波分析: 测量系统已经存在的谐波并要求变频器供货商提供谐波数据,这样便对选型心中有数。各种变频其中,6脉冲变频器谐波问题最大,选择时要慎重; 12脉冲多数情况下不能满足要求,除非你的系统阻抗很大。18脉冲及以上的二极管整流器, 或者PWM的整流器,应该是选择的重点。

还有一个问题是: 既然是用变频器,为什么还需要无功补偿呢?是不是10kv母线上还有很多其他感性负载?

网友F:
新手学习,哈哈,全力支持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是: 既然是用变频器,为什么还需要无功补偿呢?是不是10kv母线上还有很多其他感性负载? "                    是!

网友G:
哦,学习 ,原来匹配选型这么重要。

网友H:
我这些都不知道,要好好学习

网友I:
应该是谐振的缘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天气太冷了吧。。。相互取暖。。。。冬天里的一把火。。。。谐波与选型

呵呵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这些都不知道,要好好学习

网友K:
1、检查电容组是否特性发生变化

2、在线监测谐波,通过谐波分析可以排除是否使用高压变频器后存在影响

网友L:
现在单元串联多电平的高压变频器投运后,一般要把原来的无功补偿的电容柜停掉,否则就是容易出现问题,因为变频器本身的功率因数较高,再补偿就过了,很容把功率因数补偿到1左右,这样就很容易发生谐振,着火就是必然的了!

网友M:
一楼深度:你好,一下判断是谐波共振,你是不是有这方面经验?

网友N:
功率因数补偿到1就容易发生谐振吗?很多双PWM的变频器的功率因数均可达到1,那不是很危险了?

网友L:
电感和电容组合,功率因数为1,不容易发生谐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M:
关于一楼深度:你好,一下判断是谐波共振,你是不是有这方面经验?

哦,俺猪肉吃得不多,只是见过很多猪跑。

网友O:
遇到过。。。烧了几个电抗。。。。

哎!后来更改电抗器设计。。。

网友O:
不过你可以考虑更改电容柜,把电容量搞小点试试

网友L(2009-02-16):
这种可能比较大,可以测量出结果来!呵呵呵!

网友P:
何不用软启动呢 价格既便宜又可靠

网友Q: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检查谐振点"       具体如何做?

根据KVAR和电感值,计算谐振频率。如果正好是5次或者7次,则要做调整。

在电容器柜不运行而高压变频器和斩波器运行的情况下:测量变频器和斩波器输入电流的谐波,看是不是满足相关规定,并对比电容器组谐振频点;测量电压频谱,看是不是满足相关标准的规定。

尽管没有电容器组和电力电子设备的详细资料,但我的判断是这样的:你们的电容器组可能配置成了5次和7次滤波器,变频器和斩波器运行时,产生很大的5次和7次畸变。这些5次和7次电流谐波引起电容器组(其实是滤波器)谐振,导致电抗器失效。

关于谐波环境下点抗器的设计,除工频耐压和基波发热外,磁运行点设计还要考虑谐波电流,要考虑谐波导致的EDDY 损耗和谐振过电压。

谐振也会危及电容器的运行安全,所以提醒你一下检查电容器,看有没有“肚子鼓起来”的。电容器失效可能导致爆炸和失火,比电抗器烧起来还可怕。

学习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