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闷,FX1N到底最多能带几个特殊模块,谁能明确告诉我?

楼主(2008-12-09):
1台FX1N-60MR  PLC,想带5个FX2N-2AD +1个FX2N-4AD+1个FX2N-4AD-TC,到底行不行?

FX选型手册上说FX1N最多可以带8个特殊功能模块,而FX2N-2AD说明上又说FX1N最多只能带5个FX2N-2AD。

问了几个工程师,说法也都不统一。

这里有没有实际应用经验的兄弟,帮个忙,能不能给个有把握的答案,多谢了!

网友A:
4个模块,特殊功能或IO模块都算.

网友A:
FX2N也就7个,FX1N不可能8个的.

网友B:
你们都是 做什么的,这都不知道.1N带特殊功能模块最多两个,

如果实在不知道,打三菱的技术热线啊,

网友:
这个要根据点数,5mv电源容量来决定的

网友A:
以上可以改成两8AD  +  1 个4AD-TC

网友C:
是可以带8个特殊功能模块,但前提是在电源容量充许情况下,如不够的话可以加带有电源输出的模块

网友D:
可以带8个特殊模块。

网友D:
PLC输出的24V电源就不要再做其他左右了。

网友E:
为什么不直接打售后技术支持电话呢?

那里有电话自己打去问问,那样快。

http://www.gkwtw.cn/dispbbs.asp?boardid=2&Id=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