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芯片 7808问题

楼主(2008-12-09):
我公司有台电子称,里面的变压器次级没有输出电压,变压器后面有个芯片AZ7808T,变压器上没有型号,初级是220V,请问次级是多少伏,我初步判断为变压器坏了,还有两个整流二极管在路量不通,因此怀疑是两个二极管坏了引起变压器次级烧断,因此想问变压器次级电压。    那位大师知道请回复,首先表示感谢。

网友A:
AZ7808T应该是8V的稳压模块,输入电压在10~30V之间都能正常工作,变压器次级输出电压应该为12V左右。

网友B:
是3个脚的IC吗?如果是,看哪个脚接2个整流二极管的负极则为输入脚,哪个脚接板子上的地则为负极脚,剩下的脚就是输出了。二极管在路测量要用X1档,准确判断好坏要挑起1个脚测量。变压器可以把输出脚挑起来给输入通电,测量有没有交流输出,如果没有则肯定坏,测量是初级还是次级OVER了,死马当活马医的话可以拆开变压器,好点的里面有个热保险,我见过好几个那玩意报销了,可以短接起来。一切正常了最后给负载送电最好把安培档串在8V的输出,看下负载有没有大电流,如有,可在路用X1档测量下三极管、IC有无击穿、对地短路现象。没有图纸一般我都这样修。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指导,如何看是否大电流,多大算大电流,如何看IC有无击穿

楼主:
那个变压器应该是多少瓦的,

网友B:
检测三极管有无击穿(摆渡一下三极管测量方法)、IC的供电脚是否与地短路(这只是大概的测量方法)。电流大小我一般修没图纸的玩意都是估算的,看负载。像电子秤估计就几毫安到几十毫安之间(也只是个大概),变压器如果坏了就买个体积差不多大(体积差不多功率也差不多)

可以将你检测后怀疑坏的玩意拆下来,拿到电子城找个好的对照测量一下就可以判断了(代换法)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