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变频器的控制方法,谢谢

楼主(2008-12-09):
有30台小风机抽出的废气汇总到一根风管,再用一台大风机(有装变频器)将这些废气排走.这30台小风机每次都不可能同时开,那么大风机就需要根据小风机开启的数量来进行调速.小风机开启数量多时就高速,否则反之 . 向大家请教,不知有没有简单的控制方法.

网友A:
利用变频的多速段.加继电器,简单经济

网友B:
三毛前辈来了?

久仰久仰…………

请受偶一拜

网友C:
利用变频的多速段  加继电器 plc

网友D:
多段速度最多才7段,控制粗糙了些。用PLC可以针对每台小风机的动作进行调节,但是成本高。可以DIY一个30以下抽头的电位器与30台小风机的接触器互动起来,我觉得应该不错。

网友E:
造中国 X制造中国
积分:265
帖子:190注册时间:2004-1-16 10:58:00 4楼 回复时间:2008-12-10 15:41:09 多段速度最多才7段,控制粗糙了些。用PLC可以针对每台小风机的动作进行调节,但是成本高。可以DIY一个30以下抽头的电位器与30台小风机的接触器互动起来,我觉得应该不错。

这个方法蛮好的,我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