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 GP2301S画面上传和下载的问题

楼主(2008-12-10):
各位大虾:本人现在有几台设备因工程变更,所以对机台的控制要求也有所改变,现在我所用的是pro-face GP2301S和三菱FX2N系列的PLC,因密码忘记了,所以现在画面 不能下载到GP中,(也不能从GP上传到PC),因原始画面需要保留所以不能格式化,请问各路高手能否破<此处内容被屏蔽>码或另有高招,能帮帮小弟,急急急!!!,谢谢了!

网友A:
谁让你忘记密码的...

有密码也不是没办法.

网友B:
可以联系我们处理下

QQ  380311035

网友C:
  原来的画面有没有备份啊,如果有备份你就直接格式化了,把新增加的程序和原来程序的一起上传,如果你没备份证明你一个字《懒》

  还有一个办法同是按着左上角,左下角和右下角可以进入触摸屏的系统,你试试了,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D:
下载个破<此处内容被屏蔽>码这样的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E:
学习了,随便问一下,如果触摸膜坏了,影响画面显示吗?

网友F:
找找破 解的软件吧。网上应该有。

网友G:
可以与我公司联系;

如有问题可按以下方式与我公司联系;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Q Q:394047702(加入时注明“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