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指示灯是那生产的

楼主(2008-12-10):
有那位使用过,这种指示灯吗?三相电源指示,一次亮一个灯,三个循环,灯里面还有一块电路板,老设备是从国外拆回来的,谁知道在那能买的到或有替换的产品,请告知一声。谢谢

网友A:
每通一次电亮一个灯还是?

网友B:
查一下许继电器P型继电器,可能有你要的这种。

楼主:
就是通电也是每次只亮一个,先L1 再L2  L3 然后再循环,看着好像是在闪烁的。

网友C:
设备图片上的0384是国内的区号还是国外的,

网友D:
看看那电话号码,八成是国内的

网友D:
错了 是老外的 Google可以搜到该公司 LZ 你怎么这么懒呢?

网友E:
老外的配电箱上用的     开门后循环亮   起警示作用的

网友F:
英国公司生产的。上GG搜索吧。

楼主:
老外的配电箱上用的,在国内能买的到吗?

楼主:
在GG上搜了,只有一个电话,邮箱都找不到

网友G(2009-02-09):
这个东西叫什么来着 灯光偏转法测相序?

记得不是很清了

网友H:
可以自己修理吗,看看内部应该不难

网友I:
楼主这个东西是什么设备上用 的 可以自己做个

网友J:
我们的设备上也有

网友K:
国内很少见 到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