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B07S200屏报警设置问题

楼主(2008-12-10):
  我需要在报警设置里面有T , M , X, 三种报警输入方式同时存在,不知怎么搞,请大家指教。

  我试了很久,里面只能有一种,如T,就不能用M。

楼主:
台达公司的高手们,解答一下啊。

我第一次用台达的屏

楼主:
台达公司的高手们,解答一下啊。

我第一次用台达的屏,以前用三菱和威伦的屏,报警都很好弄的

网友A:
台达报警只能用一种寄存器种类的

  比如用m  哪么他的报警就是m0 m1 m2.。。。 不能选用其他的了

要用其他的就只能是在plc或者人机里面转换下了  和三菱 维纶的屏做报警有些区别

楼主:
比如我用了M,那么从M1~M512都是报警了,假如我在M1,3,5里登陆了报警显示内容。而M2,4,6,20,22,24没有登陆报警信息。那么M2,4,6还是报警吗?

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这样的话报警灯还是要亮的,所以这样需要提前先规划好。当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字。一个字可以表示16条报警信息,这样排下来就不容易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