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6.51与FX0通讯失败?

楼主(2008-12-10):
我用组态王编一电机启停控制与三菱FX0通讯,提示“设备初始化成功”;但启停钮提示“???”通讯失败。在COM1设置“FX系PLC的编程口”并核对了PC的COM1及组态的COM1参数一致“9600,8,E,1”。。。不知何故?不会组态王不支持微型FX0吧。。。

网友A:
先仔细查看组态王的帮助,另外建议你换成最新的6.53软件尝试,6.51毕竟出来还几年了,好多驱动都没有更新了。

网友B:
通讯参数设置的不对 当然通不上

7  1

网友C:
查参数设置,接线,COM口等,再电脑重装系统,再电脑主板兼容问题.

网友D(2011-12-25):
我也想将组态王与FX0通讯上,只可惜一直没有办法,好像组态王只能与FX2才行。

网友E:
Fx0N、Fx1N和Fx2N三款PLC的编程口协议是完全一样的,在组态王中定义设备时直接选择:PLC-->三菱-->FX2-->编程口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