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程序被盗用,寻求解决办法

楼主(2008-12-10):
我们单位一种小型设备上用LOGO,程序是我编写的,并设置了密码,现在有人说其他厂家仿冒我们的设备,并说程序是我提供的,还传到了老板的耳朵里,很是郁闷!只要有一个LOGO的存储卡,在通电的状态下插入,然后停止程序,就可以将程序存入存储卡中,然后用这个卡就可以将程序复制到其他的LOGO中,并不需要密码,如果仿冒者只是想让设备能够使用,这样就可以了,并不需要知道程序是怎么写的。不知道这是不是LOGO的一个漏洞,反正我这黑锅已经背上了!

网友A:
应选用个小型PLC.这LOGO也不算便宜.保密性这么差.

网友B:
你用海为PLC编程吧,程序下载时设置禁止上载。万分保险。

http://www.haiwell.com/download.asp

网友C:
保密性这么差?我从不设密码!知道工艺还写不了程序?????电工也太面呢!

网友D(2009-02-03):
写PLC也没必要设置密码,我感觉 ,知道工艺流程程序很好写 的

网友E:
看看这个:

1 仅有程序密码保护时,不知道密码的人不能观察、上载、编辑程序,但可以通过LOGO!的操作面板将程序复制到空的存储卡中(密码也同时复制过去),并可以向其他LOGO!中复制。除非使用的是不带面板的LOGO!型号

2 对于有操作面板的LOGO!而言,如果设置密码+带“拷贝保护”的存储卡,可以做到完全的程序保护。对于无操作面板的LOGO!而言,为程序设置密码就可以做到比较安全。

网友F:
呵呵;LOGO本来就编不了什么复杂的程序,还要这样保密,没见过;

网友G:
以后再做换个加密性能好点的PLC

网友H:
技术就是共 用的

楼主:
现在已经不用LOGO了,PLC+文本显示屏,成本有所上升,保密性加强了!

网友I(2009-05-14):
把LOGO的编程口印刷板走线开断.

网友J(2009-06-15):
我就是像上面这位兄弟那样,用引脚线堵住了插孔。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呵呵;LOGO本来就编不了什么复杂的程序,还要这样保密,没见过;

网友L(2010-08-28):
破logoi密码简单,没有秘密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