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2007中不能输入汉字?

楼主(2008-12-10):
在组态画面时,不能输入汉字,用了两种输入法都不行,只能输入英文字母,从其他地方复制汉字过来可以,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是不是软件哪里还需要设置一下之类的。

网友A:
不会吧?我没用2007!应该不会不能输入中文!一定是哪弄的不对!!

网友B:
理论上应该能,我现在还没用过,

网友C:
可以的,我也是在用。没有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我也是在用。没有设置好。

哪个地方需要设置一下?

网友D:
我在用2007,没这个问题。你安装软件后有没有将菜单转换为中文。另外文字应输入画面的I/o域或文字域中。你是在什么情况下输不了中文的。

网友E:
在组态画面时,不能输入汉字,我也在用2007,没这个问题,能否把你的操作录下来,发到我的邮箱513654556@qq.com

网友:
在电脑上组态时我可以输中文呀,运行时可能是不能的;

网友F:
不知问题在哪,做个拷屏看看吧

网友G:
一定是哪个地方设置有错误

网友H: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应该是用的搜狗或者qq类似的输入法,不好意思WinCC flexible 目前只支持微软输入法,你就委屈下,用微软把

网友:
我用的五笔,也支持

网友I:
同意10楼意见,一开始我用智能ABC也不行!

网友J:
前几天我也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只不过好像和你的可能有些不一样,我在电脑上看到的都是OK的,但是我下载到屏后,

看到的有部分是乱码(汉字),而英文的部分却都是好的,后来改了一些东西就好啦

不过我的是有切切换中/英文的,不知道你的是怎么样的!

网友K:
我用的是搜狗输入法,没有遇到类似问题。应该是输入法半角/全角设置的问题,在输入法图标上点下那个月亮或者太阳。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