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模拟量输入功能块fc105?(附图)

楼主(2008-12-10):
在调用 FC105功能块时,不知道功能块中BG、 KNKD、 OGR、 UGR 、XA....BU 各引脚分别代表什么含义?,对应什么输入,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一个是模拟量输入的,一个是最小,一个是最大,最后是极性

网友B:
自助资料库上有详细的介绍,你可以去找找。

楼主:
楼上的又在“发帖赚分”吧,找过了,没有,论坛里搜过了,还是没有,这才发帖求助大家的。

网友C:
不对,不是这个是在........

楼主:
多谢楼上的 终于弄明白了。

网友D:
进入编辑软件,调出fc105,然后按F1看帮助就行。

网友E:
看帮助文件呀。那里面说得很清楚。如果你的帮助文件是英文的,你还可以找中文帮助的。

网友F:
楼上的,哪里有中文帮助的?

网友G:
呵呵,中文的软件就有中文的啊,现在都是中文的啊5.4

网友H(2009-02-11):
谢谢!

找到了我自己定义的模块了,再试试使用了定时器、计数器的自定义功能的调用

网友I:
同意七楼的。很直接呀!

网友J:
5 楼正确wo ye

网友K:
FC105参数
参数 说明 数据类型 存储区 描述
EN 输入 BOOL I、Q、M、D、L 使能输入端,信号状态为1时激活该功能。
ENO 输出 BOOL I、Q、M、D、L 如果该功能的执行无错误,该使能输出端信号状态为1。
IN 输入 INT I、Q、M、D、L、P、常数 欲转换为以工程单位表示的实型值的输入值。
HI_LIM 输入 REAL I、Q、M、D、L、P、常数 以工程单位表示的上限值。
LO_LIM 输入 REAL I、Q、M、D、L、P、常数 以工程单位表示的下限值。
BIPOLAR 输入 BOOL I、Q、M、D、L 信号状态为1表示输入值为双极性。信号状态0表示输入值为单极性。
OUT 输出 REAL I、Q、M、D、L、P 转换的结果。
RET_VAL 输出 WORD I、Q、M、D、L、P 如果该指令的执行没有错误,将返回值W#16#0000。对于W#16#0000以外的其它值,参见"错误信息"。
错误信息
如果输入整型值大于K2,输出(OUT)将钳位于HI_LIM,并返回一个错误。如果输入整型值小于K1,输出将钳位于LO_LIM,并返回一个错误。ENO的信号状态将设置为0,RET_VAL等于W#16#0008

楼主(2009-12-14):
回帖无积分,顶帖不灌水。

网友L(2010-03-09):
同意七楼的看法!还有FC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