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容放电问题

楼主(2008-12-10):
有一台690V75KW变频器,要求10分钟内电容放电到0V,现在大约1分钟就能降到200V以下,但放到0V就很困难,现在我们加了一个放电电阻,在直流电压降到200V以下时开始放电。现在问题是设备电源已经全部断掉,控制回路没有办法工作,对放电回路的控制比较困难,请教各位,怎样做好啊?(补充:这是矿用设备,要求断电十分钟后设备不能带电。)

楼主:
本来是用变频器自带24V来控制,控制板断电后接触器吸合,电阻开始放电。但是这样上电时就会有问题,控制板上电要比直流母线上电慢一拍,这时就会对放电电阻造成冲击,放电电阻功率较小

网友A:
变频器电源是用接触器控制的吗?有副助触点吗?如果有可用常闭点加断电延时来放电.

楼主:
没有进线接触器,用的是断路器

网友B:
你们就不知道丹佛斯变频器本身就有这个功能吗?丹佛斯就是好用!

网友C:
在电容原来的电阻的基础上上并联电阻,使电阻阻值变小,功率加大,电阻小了,放电就快。具体要慢慢调试到合适就可以了。

楼主: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panbaojiang Xpanbaojiang
积分:167
帖子:131注册时间:2004-6-12 1:03:00 5楼 回复时间:2008-12-12 22:37:13 在电容原来的电阻的基础上上并联电阻,使电阻阻值变小,功率加大,电阻小了,放电就快。具体要慢慢调试到合适就可以了
你是指哪个电阻,电容上的均压电阻吗?

楼主:
这样的话正负排之间的电流就会增大了,这还得了

网友D:
你可以加接触器来控制嘛又不复杂就用常闭触电来方便也安全你看怎样啊 ?

网友E:
如果要把直流电容的电全部放完,用本体的电源肯定是不行,建议外加一个电源供直流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