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水分离界面测量,哪种仪表好用,请指教,谢谢

楼主(2008-12-10):
油水分离界面测量,哪种仪表好用,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我使用过 多台油水界面仪,主要用在油田。但是要注意原油的黏度不能大,凝固点不能高。用DE的原装509系列的即可。国内的目前不好说。QQ:383631161

网友A:
如果是容器,高度在4米以下,可以侧面开孔,用磁浮子液位计即可。只是做好保温伴热,价格便宜

网友B:
以前有做过类似的项目,我们是用电容式液位计,QQ40820716

网友C:
磁致伸缩液位传感器,可同时测界面和液位,已在多家油田使用,如需要详细资料,可来电联系 qq:308490563

网友A:
原油的黏度大,用磁致伸缩液位传感器不一定合适!用在液化气、轻油倒是可以!

网友D:
不知用在什么环境?浮筒可以吧

网友E:
射频导纳,导播雷达理论上都是可以的

网友F:
如果介质比较干净,选择螺丝门特雷达导波的还不错,还有5302双界面液位变送器,质量不错,就是价格比较高,要2w多/台

网友G:
导波雷达,或者射频导纳液位计都可以,我公司经营的西门子LG200和LC300均可以满足

010-64956926 王工

网友H:
那要看在什么容器里,一般用双法兰或者浮筒,导波雷达测量,都可以,只不过成本和精度还有维护量就要具体考虑了.

网友I(2009-01-21):
同意4楼的意见,用磁致伸缩液位传感器!

网友J:
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在油水面上分别加上材质不一样的浮子,装上磁环就可以了,精度可以到0.001%但是价格不便宜,不过寿命比较久,免维护。wjs931@sohu.com。可以送你资料

网友K(2009-03-05):
为什么不用E+H的呢?这表测量好。维修量小。不过温度不要过高。温度在40度左右

网友L:
不知楼主的油是什么油,我们用过煤油和水的界面测量,用的是磁致伸缩液位计,江元的。

网友M:
可以用雷达液位计来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