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8-12-10):
步进电机按同一个按钮(比如X+)有时候正转有时反转是什么情况啊,驱动器很电机我都换过了,线路也没有问题,请大家帮下忙啊

网友A(2009-09-20):
使用集成式的吧  不需要那么多烦琐的接线,而切控制起来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