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ido与上位机(PC)的MODBUS通信!

楼主(2008-12-10):
向twido写一个字,怎么都成功不了!

把TWIDO设置成从站,设备地址为2,其他的全部默认!然后用MODBUS调试精灵向TWIDO发送数据,结果出现通信超时!(确定:通信参数设置的是一样的,(9600,n,8,1)线用的是1031且拨到了0.)!

是不是还要设置PLC内部的其他参数啊?

望高人指教!谢谢

EMAIL:183616031@qq.com。

楼主:
被忽悠了,原来是要拨到3上面!

网友A(2009-09-15):
兄弟!拔到3就可以了吗?我用MODSCAN32拔到3了一样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