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烧坏单管

楼主(2008-12-10):
求助:在维修时碰到一变频器,输入为单相120V交流,整流后电压163V,在运行时输出电压三线不平衡,发现为其中一线一个IGBT烧坏,致使输出电压只有半相,电压不平衡。电容容性良好,但每次都会烧坏同一个IGBT。求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你驱动电路有问题哦!

网友B:
经常烧坏的这路电源或驱动肯定有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三位老师,昨天没时间上来,不好意思。驱动问题找了一下,因为是第一次维修变频器,而且没有图纸,只能摸索,更换电解电容后出现反常情况,居然电源跳闸,第一路没事了,第二路两个igbt全烧坏,烧了几个三极管,二极管,昨天更换之后,测试时发现第一路电容居然电路板上两面不通,只能用导线短接,还没有量驱动电压,波形图的话是没法测了,没有示波仪啊,条件简陋了点

网友C:
没有示波器,最好别修。买一个二手日立20M够用了

网友D:
呵呵.不一定没有示波器就不能修机啊,

楼主:
呵呵,明白,主要是没图纸,而且版上线路很乱,驱动确定是坏了,在找,老外的东西,ic的型号有几个抹了,不知道什么东东,麻烦啊

谢谢楼上各位老师

楼主:
练练手吧,哎,这个东东果然不好搞,现在居然驱动没有动作了,谢谢各位老师的意见

网友E:
我就万用表壹块 照样修

网友F:
不过驱动器还是好修,因为有至少6组是一样的呀。

网友G:
引用1楼的 你驱动电路有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