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有没有谁来详细讲一下PLC的位置控制原理?

楼主(2008-12-10):
目前,很多PLC都有位置控制功能,对于它的原理不清楚。是否也跟数控插补的位置控制原理类似呢?

网友:
位置控制功能?不过就是发脉冲的时候有频率变化就可以算有位置控制功能了吧

网友A:
归根结底还是脉冲问题,应该不能算位置控制吧。

网友B:
别的不知,OMRON的分为位置控制模块NC和运动控制模块MC,NC模块只用于定位控制,不能2轴插补合成轨迹,但有的规格上可以进行直线插补;后者可以做轨迹插补

网友C:
据我的理解,很多PLC都有位置控制功能,主要是指PLC除能改变输出脉冲的频率外,还能输出指定数量的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