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12-10):
本人有一个6V、4A/h的电瓶,想用在一个2.4V的负载上,负载电流600mA,需要串接电阻,

用两个3欧2W的电阻串接可以吗?谢谢各位,请给点意见!

网友A(2009-01-16):
再考虑一下2.4V的负载的阻值,不然工作电压要低一点

网友B:
两个3欧2W的电阻串接, 达到分压3。6V的目的,在电源为线性电源的,这种分压用过,就是不知道电瓶在使用中,电源电压的下降是否会影响负载的工作电压,期待高手能解释一下

网友C:
可以,但负载电流要基本稳定在600mA,因为电流变化时负载上的电压跟着变化。当然啦,如果电压变化对你的负载没影响那就另当别论。

网友D:
6V、4A/h的电瓶,负载电流600mA,电瓶容量太小,电压很快会下降的。电压下降后负载电流就没600MA了,把冲电器联上用。

网友E:
还不如接一个三端稳压器把6V变为3V后带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