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设接地线为什么要求接地并三相短路?

楼主(2008-12-10):
装设接地线为什么要求接地并三相短路?

网友A:
能再详细点说明吗?最好有图

网友B:
电工操作守则上规定的。

网友B:
这是指在维修设备时,将设备接地并将三相短路防止触电。本人私下觉得应将三相的线头用绝缘胶带包好而不是短路,但这是操作规程规定的。

楼主:
为确保在停电设备或线路上工作安全,《电业安全工作规程》(DL409-91)规定,停电以后,验明设备或线路不带电,还必须挂接地线,并规定:“接地线应有接地和短路导线构成的成套接地线”。成套接地线实质上是三相短路接地线,它由三相短接部分和集中接地线两部分组成。

网友C:
这是电工操作规则规定的,是为了保证检修作业电工人身安全,三相端接接地是为了更好的保护人员由于误操作等造成的人身伤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电工操作规则规定的,是为了保证检修作业电工人身安全,三相端接接地是为了更好的保护人员由于误操作等造成的人身伤害。

网友D(2009-06-06):
因为三相短路如果没接地的话,如果这个三相线路接了很多类似电动机设备的话,送电人员在进行绝缘测试的时候,相对地绝缘就可能合格,因有电负荷,相间绝缘是0,这样送电人员会误送电,直接造成三相短路.

网友E:
上面这些不是分析,而是结论,书上这么写的。为什么需要这种方式短路接地,老电工们一看就明白了,但最近十年工作的电工不容易很快的理解!为什么呢?原因就是现在和过去用于短路保护的器件不同,现在基本上都使用断路器,一旦有短路断路器就会切断三相电的输入,但过去不同作为短路保护基本上都使用熔断器往往就是用了断路器还会再加熔断器,他有个好处就是有个明显断开点。而现在我们所看见很大一部分设计不见了熔断器。我想熔断器的工作原理和断路器的工作原理大家都不会不理解的!所以停电接地保护就有现在的这段结论!大家可以自己分析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做!

网友F:
三相短路并接地主要是在维修电力设备和带电的机械设备时有人误合闸或着合前级开关,为人员安全着想的

网友G(2009-07-13):
三相短路并接地主要是在维修电力设备和带电的机械设备时有人误合闸或着合前级开关,为人员安全着想的

 找本高压书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H:
不可以3相短路,要做好安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