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启动时转矩如何计算?

楼主(2008-12-10):
有否关于频率和转矩的计算公式

网友A:
好像没有算变频的较精确的公式,只能参考直流电动机的计算公式了:F=9550*P/n

P为电机的额定功率,n为额定转速。

网友B:
1、要以额定转矩起动,启动频率按下式计算:

f = P△n/60,例如4机电机,额定转速1470,设定启动频率f = 2×(1500 -1470)÷60 = 1(HZ);

2、如果要以过负载转矩启动,过载系数为λ,则启动频率f = λ × P△n/60;例如4机电机,额定转速1470,要2倍的额定转矩,设定启动频率λ × P△n/60 = 2×1 = 2(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要以额定转矩起动,启动频率按下式计算:

f = P△n/60,例如4机电机,额定转速1470,设定启动频率f = 2×(1500 -1470)÷60 = 1(HZ);

2、如果要以过负载转矩启动,过载系数为λ,则启动频率f = λ × P△n/60;例如4机电机,额定转速1470,要2倍的额定转矩,设定启动频率λ × P△n/60 = 2×1 = 2(HZ);

非常感谢老刘同志

网友B:
1、额定转矩T = 9550 额定功率P/额定转速n;

2、这个例子证明了“转矩矢量控制”是谎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额定转矩T = 9550 额定功率P/额定转速n;

2、这个例子证明了“转矩矢量控制”是谎言!!!

希望在来点好的资料

网友C:
我认为转矩的大小不与变频器的输出有多大关系,转矩的大小与负载有关,如平方转矩负载,恒转矩负载,恒功率负载。电机空转,相同的电机相同的变频器启动所需的转矩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转矩的大小不与变频器的输出有多大关系,转矩的大小与负载有关,如平方转矩负载,恒转矩负载,恒功率负载。电机空转,相同的电机相同的变频器启动所需的转矩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