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与压力变送器的区别

楼主(2008-12-10):
压力传感器与压力变送器的区别 压力传感器通常专指是非标准 mV 信号输出的元件级产品,是压力变送器的核心元件,由于信号
的非标准性,用户使用时需要进行压力标定和设计专门的信号处理电路;由于信号微弱,距离较长时需要增加放大器 ; 压力变送器从书面意义上也属于压力传感器
,但是其输出信号为标准通用 的信号,如 4~20mA , 1~5V
等,可以远距离传送,并且可以与标准仪表配套。同时其压力值已经进行过标定,用户只需通过仪表的量程设定即可使用

网友A:
压力传感器一般来说是属于非电信号的采集,变送器把采集到的信号进行标准化

网友B:
压力变送器的信号可以直接为变频器等控制所用。

网友C:
见多的是传感变送一体的,一般输出是4-20MA ,可直接接PLC、变频器、控制器等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