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问题

楼主(2008-12-10):
我们厂用的一台横河电磁流量计,检测碱液流量,工艺反映流量计测量偏小.

现场安装条件满足,流量计才使用不到一个月,现场干扰可以排除,流量计参数正确,正常流动后因该管道内无气泡,我们分析认为除了碱液在管道内结苟原因外,就只有流量计因该没有问题.

大家认为还有其他问题吗?

网友A:
工艺反映流量计测量偏小,有依据吗

楼主:
有依据,那个流量计关系到他们最终产量.他们自己根据槽罐液位减小量来算的,由于他的碱液比重是变化的,我们跟他说那样计算不对,可是他们根本就不听.

我只是怕还有其他原因引起不准确.

楼主:
知道啊,我说他们工艺的计算是按槽灌计算的,由于我们是用的压力变送器来测量液位的,标定液位的时候用的一个工艺最常见的密度标定的.

实际情况密度是不定的,造成液位有波动,在加个测密度的差压变送器老板不会批准的,所以只有靠流量计来算.

楼上说你们的密度计可以考虑,但我们是不会用的,我们其他地方有测量密度的,用差压来测量效果是最好的,其他仪表不怎么样.

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B:
我觉得你们工艺人员和仪表人员都有问题.一、工艺人员,既然密度不定,怎么能用罐子减少量来评判流量计呢。二、估计你们电磁流量计直接测出的是体积流量,你们互相比较的是质量流量。密度都不是确定的,怎么来比较?

楼主:
我可能没说明白,我们比较的是体积.只是工艺的根据槽罐体积来算的,只是我们知道他算错了

网友C:
才使用一个月,结垢应该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工艺所谓的偏小是小多少?即使碱液密度变化,对流量计来说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的,不过会对槽罐液位有影响,如果工艺以液位来参考比较的话肯定会跟流量计有偏差。还有没有其他没有经过流量计的分支管道?

其实仪表跟工艺总有吵不完的架。你们没有一个公共的参考量,不好比较啊。在密度会变化的场合还是用非接触式测液位好些,不受介质密度影响。

网友D:
学习啊,我也碰到很多的流量计都有显示不准的毛病啊,

请高手出来解决啊

网友E:
流量计的电极是什么材质

网友C:
测量碱液的话电极比较好选,楼主这里电极应该没有问题。温度不高的情况下316L就没问题

网友F:
       罐中的液位用压力变送器测量,测量结果与密度的关系太大了,根据压力算出来的液位与实际的误差比较大,如果用这个液位来与流过电磁的体积比较的话,我感觉没有什么意义,误差绝对有呀。

不知道对不对,请各位高人指导!

网友A:
我估计是流体速度的问题,涡街流量计是速度式流量计,如果速度比较低,计量就会偏小;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一般来讲,正常时的速度相对应的流量至少在正常体积流量的50%~60%左右,对于速度式流量计,一般选择的原则是公称直径要略小为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学习啊,我也碰到很多的流量计都有显示不准的毛病啊,

请高手出来解决啊

网友H:
还是依工艺的吧,让我们麻烦一下,检查一下量程,是不是有上限流量时间长,如有就加大量程

如不是量程问题,那就改一下传感系数,改到工艺满意为准,那不就得了吗?

网友I:
工艺提出不准确,那要有科学的依据,不能任凭想象和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