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伺服问题

楼主(2008-12-10):
我这里一台数控雕刻机,用的是三菱伺服200W电机HC-KFS23,驱动器是MR-J2S-20A,最近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每天早上7点钟开机,机床回原点时候,伺服驱动会报AL52报警,有时是X轴,有时是Y轴。报警后退出加工软件,重新启动后就一切正常了,这一天都可以正常加工。 AL52是光码误差过大,机床在10M/min速度运动时候,伺服滞留脉冲最大是19000左右的样子,我把P06、P35位置环增益由230调整到260,伺服滞留脉冲最大是17000左右。不过不起作用。另外我将机床运动速度由原来10m/min降到6m/min也不管用。 另外机床在10M/min速度运动时候,X轴的最大负载率能有170,Y轴的最大负载可以达到260。机床平常加工速度是2m/min的速度,这时候的XY轴最大负重率都不超过100。拆下伺服电机空转,XY轴的最大负载率是13,电机声音振动感觉都很好。丝杠用手推全程运动顺畅无卡滞。 测量伺服电机光码线到伺服驱动每根线都通,三相电三相平衡无波动,因为如果过载的话,伺服应该报AL51报警,可是能检查的地方都查过了,特别是只有早上开机回原点报一次警,持续有一周了。 我设想会不会因为最近天气冷,机床晚上停工约8个小时,早上开机时候丝杠润滑脂凝固,机床负荷比较大导致,然后运动开就没事了,不过过载的话应该报AL51啊。这事情虽然不影响加工,不过挺闹心,希望能有高人解惑,在这里先谢过了。 PS: 主要原因 解决方法 AL.52 误差过大 偏差计数器中的滞留脉冲超出了编码器分辨率能力×10(脉冲) 1.加减速时间常数大小。 增大加减速时间常数。 2.转矩限制值大小。 增大转矩限制值。 3.由于电源电压下降,致使转矩不足,伺服电机不能启动。 1.检查电源的容量。 2.更换功率更大伺服电机。 4.位置环增益1(参数No.6)过小。 将设定值调整到伺服系统能正确运行的范围。 5.由于外力,伺服电机的轴发生旋转。 1.达到转矩限制的场合,增大转矩限制值。 2.减小负载。 3.选择输出更大的伺服电机。 6.机械故障。 1.检查运行模式。 2.安装限位开关。 7.编码器故障。 更换伺服电机 8.伺服电机接线错误。 伺服放大器输出U、V、W和伺服电机的输 入U、V、W相位没有接对。 正确接线

网友A:
是用的分离式编码器还是伺服电机的BUILT-IN编码器?如果是前者,会不会是分离式编码器自身或者是它的安装、连接有问题

网友A:
如果编码器类型是后者,会不会是伺服轴增益过小,电气刚性不足?

楼主:
是伺服电机的BUILT-IN编码器,增益应该没什么问题,这台机床已经用了半年多,加工做活都很正常,就最近这个星期出现早上刚开机报警的问题

网友B:
很有可能是内部编码器出现问题,原因可能为震动或者是电机轴抖动造成后端编码器晃动,从而引起误差过大

楼主:
现在在室内放了个电暖气,这两天开机前先把室内温度升到20摄氏度左右,然后再开机就没有报警。怀疑天气冷导致润滑脂凝固负荷增大导致报警,气温升高就好了,正在实验,明天不开电暖气再开机试试。

网友A:
假如怀疑润滑脂低温锥入度不足,那可以更换润滑试试看啊

楼主:
这几天观察实验确定,首先是XY轴最大负债率过大到260,然后气温过低,机床停一晚,早上开机是润滑脂凝固,使负载加大导致机床报警。然后机床运动开就好了。接下来就是要调整丝杠预紧力了。

网友C:
原点开关往前或往后移动一下,零位脉冲点正好在原点对面造成。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