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8211的奇怪驱动

楼主(2008-12-10):
      近日接到一台8211,报警缺相,实测驱动有两路没有电压,8211的驱动很独特,至今没有查到其3120的5-8脚的电源走向,实在是头大了。那位达人可以点播一二,不胜感激啊!

三个上桥各有一个驱动变压器,下桥公用一个 驱动变压器,下桥中有两路没有24V或者3-8v。

楼主:
      这个板子我反复看了很久,仍然没有头绪,一根线过来,好像有去无回了

网友A:
有这么夸张啊,拿万用表量下不就知道了。下桥有一个驱动变压器,有两路电源不对,那说明它有三路次级电源或者只有一路电源通过分流电阻引为三路了。如果下桥有三路电源的话,那有两路有问题的整流或驱动前定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