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新手交流之一 软元件性能和基本控制程序

楼主(2008-12-10):
    各位好。本人是新手,在这里得到很多朋友的热情指导,学习有一定进步。无以回报,将学习心得汇报于此,希望能对新手有所帮助。

    交流方式:

    1. 以三菱FX1s型PLC为例,借助于“FX-TRN-BEG-C”教学仿真软件和自制的GIF动画,显示程序驱动设备的动作效果。如果程序较小,仿真软件能显示完整,就不在另行给出梯形图;如果程序较大,显示不完整,则另行给出梯形图。

    2. 结合编程示例,简单介绍基本知识和编程要点。

    3. 计划分成五部分进行交流,一、软元件性能和基本控制程序;二、基本指令编程;三、单流程步进编程;四、选择性分支与汇合步进编程;五、功能指令编程简介。

    错误之处,恳请指正,切莫讥讽,拱手施礼!

楼主:
    1. 输入、输出接口

    PLC的输入接口记做X,其内部是输入继电器X的线圈,受外部开关等输入信号控制;PLC的输出接口记做Y接口,其内部是输出继电器Y的一个常开触点,外部连接灯泡、接触器线圈等被控负载。输入、输出继电器标号都是8进制。

    PLC的输出形式,分为适用于5V直流电的晶体管式、适用于220V交流电的可控硅式和适用于220V交直流电的继电器式等三种形式。

    点击这里,观看视频

     如下图:常开按钮PB1、PB2、PB3、PB4和转换开关SW1、SW2分别连接到PLC的X20、X21、X22、X23和X24、X25接口,控制输入继电器X的线圈。红灯和绿灯分别连接到PLC的Y0、Y1接口,受输出继电器Y的输出常开触点控制。如果主电路是三相异步电动机,则需在Y接口连接接触器。

楼主:
    2. 继电器自锁

  继电器自锁控制 界面见上图,控制要求:点动PB1,红灯保持点亮,点动PB2红灯熄灭。

    程序见上图,点击这里,观看视频

    程序要点:点动PB1,X20短时闭合,Y0继电器吸合,Y0常开触点闭合,给Y0线圈供电,使其保持吸合。直到点动PB2,X21分断,Y0继电器释放、解除自锁。

    知识要点: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与其启动触点并联,可使继电器保持吸合,称作继电器自锁。点动按钮启动,又要连续工作,需设自锁控制。

楼主:
    3. 继电器联锁

    继电器联锁控制 界面见下图,控制要求:PB1启动红灯并保持,PB2启动绿灯并保持,点动PB3灯光熄灭。红灯点亮期间,点动PB2无效;绿灯点亮期间,点动PB1无效。程序及动画效果见下图:

    点击这里,观看视频。

    程序要点:点动PB1,Y0吸合并保持以后,与Y1线圈串联的Y0常闭触点分断,再点动PB2无效;点动PB3,Y0解锁复位,Y0常闭触点闭合,点动PB2,才能使Y1吸合,对Y0同样禁止作用。

    知识要点:继电器的常闭触点与对方线圈相串联,可以禁止对方继电器吸合,这种控制称为联锁控制,又称互锁控制。如果主电路是利用接触器控制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反转、星角启动、双速电机启动等电路,必须设联锁控制,避免主电路电源短路。

网友A:
可以说是,很好很翔实,不过,FX1S的功能太简单了,能不能把配方数据加进去?

网友B:
很详实的说,喜欢继续努力啊!

楼主:
多谢楼上鼓励

向“zhongguoq1 ”请教,何谓“配方数据”?是说功能指令么?曾用这个仿真软件做过“时钟控制仓库门”等程序,不知是否包含“配方数据”。

网友C:
赵老师:好。这是我刚注册上的

楼主:
你好。多看看吧,在这个论坛可以学得很多知识。

楼主:
4. 置位(SET)与复位(RST)指令

置位与复位指令应用 界面、程序及动画见下图:

动作分析:点动PB1,X20闭合,执行“SET Y0”指令,Y0吸合并保持,红灯点亮。

                   点动PB2,X21闭合,执行“RST Y0”指令,Y0释放复位,红灯熄灭。

点击这里,观看视频。

知识要点:置位与复位指令都是对继电器线圈的操作指令,置位指令使继电器吸合并保持,不需设自锁控制;复位指令使吸合的继电器释放复位。

楼主:
5.区间复位指令(ZRST)
区间复位指令应用
界面、程序及动画见下图:

动作分析:点动PB1,执行“SET Y0”和“SET Y1”指令,Y0和Y1吸合并保持,红灯和黄灯点亮。
                  点动PB2,X21闭合,Y2吸合并自锁,绿灯点亮。
                  点动PB4,执行“ZRST Y0 Y2”指令, Y0至Y2三个继电器同时释放复位,三灯齐灭。

点击这里,观看视频

知识要点:区间指令会使指定区间内的一批继电器释放复位。区间复位指令又称批复位指令。

楼主:
6.计时器(计时继电器) T
Fx1s型PLC,T0—T62是计时精度0.1秒的通用计时器,共63个。计时器的计时值是计时精度与常数K值的乘积,最长计时时间3276.7s。放置计时器线圈时,要同时注明元件标号和常数K值。

计时器应用效果 见下图:

    程序分析:

    1. 接通SW1,X24常开触点闭合,T0开始计时,计时10s时间到,T0吸合,T0常开触点闭合,Y0吸合,红灯亮;分断SW1,X24常开触点分断,T0立即释放,T0常开触点分断,Y0释放,红灯灭。

    2. 接通SW1不到10s放开,T0线圈得电因不到计时时间,不会吸合,而且T0线圈一旦断电,立即清零。

    点击这里,观看视频。

    知识要点:

    通用计时器统计线圈加电的时间,到时间吸合。其要点是:加电计时,断电丢失,复电重计,到时吸合,失电释放。
    通用计时器启动时无法自锁,如有必要,可借助输出继电器或辅助继电器的自锁,向计时器线圈连续供电。

网友D:
不错  这个软件  不错   很适合我们初学者学习

网友E:
很好!谢谢 望楼主继续

网友F:
呵呵,想当初我也看过这个软件的,还是很有意思的啊

网友G:
谢谢 楼主希望 继续为我们提供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H:
很不错的帖子,我们学习了

楼主:
谢各位鼓励。这部分准备再上计数器和边沿触点,下部分上基本指令编程示例。

楼主:
7.计数器(计数继电器) C
Fx1s型PLC,C0—C15是通用加计数器,共16个,其计数值为K值。放置计时器时,也要同时注明元件标号和常数K值。

计数器应用效果 界面见下图:

点击这里,观看视频。
知识要点:
计数器统计线圈的加电次数,到次数吸合。其要点是:加电计次,到次吸合并保持,失电不释放,要用RST指令强制释放清零。
计数器吸合后具有自锁功能,因此计数器不必、也不得设自锁。

使用计数器,切记要使用RST指令使计数器释放清零。

网友I:
河北赵老师为广大plc爱好者推出了自编自制的最新动画课件,非常直观易懂!

希望赵老师再接再厉,多发此系列课件,也祝工作愉快!

计数器(计数继电器) C
Fx1s型PLC,C0—C15是通用加计数器,共16个,其计数值为K值。放置计时器时,也要同时注明元件标号和常数K值。
点击链接,观看计数器讲解:http://ftp.gongkong.com/UploadFile/datum/2008-12/2008122119574600001.swf
知识要点:
计数器统计线圈的加电次数,到次数吸合。其要点是:加电计次,到次吸合并保持,失电不释放,要用RST指令强制释放清零。
计数器吸合后具有自锁功能,因此计数器不必、也不得设自锁。
内容的回复:

使用计数器,切记要使用RST指令使计数器释放清零。

楼主:
8. 上升沿触点

上升沿触点应用效果 界面与程序见下图:

动作分析:

SW1由分断到接通,继电器X24由释放到吸合时,X24上升沿触点瞬间通断,Y1吸合并自锁保持,绿灯保持点亮。

SW1接通、X24吸合期间,X24上升沿触点一直是分断的。

SW1由接通到分断,继电器X24由吸合到释放时,X24上升沿触点不受影响,仍然保持分断。

点击这里,观看视频。

知识要点:

上升沿触点仅在继电器吸合时,瞬间通断,其他时段都是分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