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什么时候能改进一下几点!

楼主(2008-12-10):
台达什么时候能做到下面的改进:

1、通讯是否能使用接线端子方式!(实际使用当中RJ11及其不方便,而且经常出现RJ11接触不良)

2、报警输出端子是否能可以自行修改为低电位有效或者高电位有效!像伺服一样!(这样的话对于E系列继电报警只有常开点来说作用很大,比如我设定变频器正常的时候,继电器为闭合状态,出现故障或者烧坏继电器断开,这样我就能知道变频器故障或者掉电了。)

3、接地和过流检测需要加强!(使用过程当中经常出现GFF故障,实际上有可能就是过流。)

4、功率15Kw以上的变频器建议使用辅助电源!(实际使用当中根本无法判断故障问题!如果我设计使用继电器作为报警,不管你是使用常开点或者常闭点,都无法进行自我锁定!)

5、供电电源部分设计有待加强!(特别是E系列)

我相信台达改进以上几点的话会让我们更方便的使用台达的变频器。

网友A:
虽然我不是台达的,但是还是顶一下。支持建设性的建议,反对空发牢骚。

网友B:
我支持楼主的意见,顶一下。

网友C:
支持一下,故障率不低,但服务不错。

网友D(2009-02-23):
1、通讯是否能使用接线端子方式!----具我了解市場主流都是RJ11或RJ45

2.支持!!!!

3.GFF,OC,OCC都是電流檢測,只是動作的准位不同,GFF也是過流,但電流大到一定的准位可能要跳OCC或損壞IGBT;

4.使用辅助电源????

5.支持!!!!E的電源故障我也經常碰到,電源版難拆啊;

网友E:
M系列的电源太差,用了一年后普遍无显示,要加强

网友F:
1、通讯是否能使用接线端子方式!----具我了解市場主流都是RJ11或RJ45

举些例子,就有哪些品牌用这样的接口?

台达产品的确要加强!

网友G:
的確是這樣。

聽説台達總廠在石碣哦!

還有6個分廠這麽多!

网友H:
感谢大家对台达变频器的关注和支持,让我们共同努力,把变频器做的更加完美。

网友I:
1、通讯是否能使用接线端子方式!----具我了解市場主流都是RJ11或RJ45

我也想听个例子!呵呵。 可以说我就是因为这点就放弃了台达的变频器。   我用一台PLC通讯连接多台变频器的时候,接线多么麻烦啊!而且不可靠。  而直接采用端子式的接线就非常方便。

网友J:
感觉台达的产品开发人员不熟悉工控,应该是搞计算机主板或板卡出生的,他们生产的交流伺服和PLC也有类似问题:

交流伺服驱动器的安装孔偏在同一侧,根本无法固定稳当,难道不能放在对角线上?通讯口和变频一样也是一个很小的插头。信号线插头线要用烙铁焊,超级难焊,PLC的情况也差不多。

台达应该让这些开发人员去现场走一走,和工控技术人员多交流!

网友K:
支持国产货,我有同感台达确有不便之处。

网友L:
楼主说得很不错,希望他们能吸取教训

网友M:
我的一个变频,总中报内部CPU故障,相同的两个都是这样。后来干脆不用台达的了,不敢用!

网友N(2009-06-29):
引用 网友I:

1、通讯是否能使用接线端子方式!----具我了解市場主流都是RJ11或RJ45

我也想听个例子!呵呵。 可以说我就是因为这点就放弃了台达的变频器。   我用一台PLC通讯连接多台变频器的时候,接线多么麻烦啊!而且不可靠。  而直接采用端子式的接线就非常方便。

我看到的舉些例子:

Schneider ATV31, ATV71系列,LXM05系列伺服,BECKHOFF伺服,BUAMMULLER伺服,Rockwell PowerFlex 40, 400, 70, 700系列,這些都是使用RJ45端子,如果要繼續舉例一定會有更多啦,所以大家要靜下心來,檢討自己的配線方式是否正確。

台達有提供多台配線用的分接盒,VFD-CMD04/08,可是大家都不願意買,都要焊線,又焊不好,像這樣的分接盒多好,配線簡單又可靠。同時也在想,那些買Schneider變頻器的人,倒底是如何配線的,是否也像大家一樣自己焊線,還是用Schneider的都是有錢人,願意買他的分接盒。

网友O:
支持国产,希望我们自己的东西越做越好?

网友P:
最具性价比--三晶SAJ高品质变频器www.sajbp.com诚招优质代理商

网友Q:
是不是故障率很高,我正想用呢

网友R:
我公司原来有一台台达的,经常坏,后来换成艾默生的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S:
处理一批6SE7031-8EF84-1JC1触发板

网友T:
台达变频器故障率太高!这种变频器有通病!比如:无显示,GFF,OH,等等!一般用一年故障会大副上升!我看还不如国产的!我是专门修和卖变频器的!我卖的有进口的如富士变频器,三菱,三肯,我看这些都还可以,我卖国产的是上海日搏我看也还可以!如果大家有变频器的问题可以电话联系!我的电话13951131645,13915727381.希望和工控朋友多交流!

网友U:
台达是我们公司的客户…

网友R(2009-09-17):
我公司的一台台达变频器故障率太高,后来就干脆给换成爱默生的了,一直甬道现在

网友V(2010-10-05):
引用 网友D:

1、通讯是否能使用接线端子方式!----具我了解市場主流都是RJ11或RJ45

2.支持!!!!

3.GFF,OC,OCC都是電流檢測,只是動作的准位不同,GFF也是過流,但電流大到一定的准位可能要跳OCC或損壞IGBT;

4.使用辅助电源????

5.支持!!!!E的電源故障我也經常碰到,電源版難拆啊;

网友W:
实话实说,台达B系列 质量还是可以的,M系列价格便宜,质量也一般。我也修变频器,台达用料也很实在的。5.5千瓦用35A 的模块 7.5用50A的模块。

至于GFF OCC基本上都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我看好台达

网友X:
我也用了E系列,除了楼主提的几个,我也说几点: 1,用了PID后,ACI断线报警功能就无效, 2,PLC功能中无断电保持功能,这样就无法存储数据 3,那些小端子孔太小,太浅,线只能插进一点,如不压接头的话,很容易和旁边的线打架。且如果有多个模拟量输入的话,那个公共点上线无法接,只能通过外部把N多线接在一根线上来解决。

网友Y(2010-11-18):
我也有几个意见要提出

网友Y:
第一:485通讯端子不要用RJ11。

第二:55KWB系列的直流母线接线端子太大,可能要用到25平方的线才能压住,而这根线是通往制动单元的,线径不能大于6。

第三:55KW;75KW的动力接线端子不合理,通过内六角固定,外表根本看不出是否压紧,应该使用和37KW或者110的一样,用螺栓压紧。

第四:接线端子附近没有可以用来固定和绑扎的工艺孔,控制线路多的时候很难固定。

第五:没有屏蔽线的接地固定装置,应该学学斯耐德的。

网友Y:
最近在使用台达新款C2000的机子,有些改进很不错,个人比较看好台达,我拆开了一台台达和一台英威腾55KW的对比(两个价格差不多),里面的用料台达明显好很多,做工也仔细,铜排都做得很好,明显是大厂的风格。

英威腾的新款矢量变频,55KW CHF100A 价格是11000左右,不能装PG卡,明显就是CHV的太监版,通讯格式只保留了RTU,现在都没有解决通讯的问题,和他们高工交流了几次(CHE可以通讯)。

台达新款矢量变频55KWC2000,价格12000不到,支持各种PG卡,功能也比以前的强大,光输出端子的功能选线就有50项。

网友Y:
C2000也没有屏蔽线的接地安装环扣。

网友Y:
C2000现在是30KW以下自带制动单元,B系列是15KW以下自带,我们有些客户用的是22-30KW的机子,用C2000可以减少一个制动单元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