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线

楼主(2008-12-10):
我公司有一台伺服马达的电源线是放在坦克带里的 最早的时候电源线被折断了,现在换了好几次电源线(普通国产线)都被折断了 几天就换一次 请问一下要用什么样的电缆线比较好的,什么材质的 。 急得 帮帮忙

网友A:
"电源线是放在坦克带里的"

哦,是生产坦克的企业吗?还是防护拖链?

几天就换一次,也太频繁了一点,买软线或者超软线

网友B:
一台伺服马达的电源线是放在坦克带里的-----哦,是生产坦克的企业吗?还是防护拖链-----其实就是电缆防护拖链,如果是金属的有些工控同仁习惯叫它坦克链或者坦克带,

网友C:
反正偶见过一台德国的设备30年没换过线,况且工作环境非常差,这线基本上是在油里泡着……

网友D:
电缆的弯曲半径指标必须低于拖链弯曲半径,要用柔性电缆

楼主:
关键那台马达的速度比较快的 线比较容易被折断的

网友E:
用较柔软的线就行了吧、质量好一点的。有专用的。

网友F:
用软线,多股的就好一点

网友G:
用超柔电缆并加芳纶加强芯可以搞定!

hdsr178@yahoo.cn

网友H:
我看LAPP的电缆不错,我曾经也遇到过累似的问题

网友D:
"关键那台马达的速度比较快的 线比较容易被折断的"———所以还要看耐弯曲次数和频度指标

网友I:
选德国和柔的拖链电缆吧,就是价格贵点,确实好用,应当是这个行业里面的顶级电缆了

网友I:
电工手册里面有讲电缆的折弯半径,仔细看下哈

网友J:
用igus吧,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