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有一个自动控制问题请各位高手指教。多谢了!!

楼主(2008-12-10):
     现有一台水处理设备要将之前的手动阀门改为电磁阀(一进一出的),当进出水压力差达到一个设定值时要启动另一套反冲设备(也是一进一出的),要用一套PLC系统控制。这个可能比较简单,但我是新手,觉得很复杂。请各位大师帮忙!!多谢了。

网友A:
建议:1、电磁阀改为电动阀比较可靠;2、采用SIEMNS-简易型PLC(LOGO!)即可实现。注:其实不用PLC照样可以做到,可能用户赶时尚才提出用PLC。

网友B:
 逻辑关系没搞明白

网友C:
我做过砂滤塔的。一般过程是通水到一定时间或者压力差到一个定值的时候,开始逆洗。逆洗一般分排水、表洗、逆洗、排气等。逆洗完了继续通水。我用的是三菱PLC,控制指示用的是按钮和指示灯。需要详细的资料,联系QQ:297035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