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力西9100变频器上电报警P.off,请教高手

楼主(2008-12-10):
德力西9100系列变频器上电报警P.off,且不能复位,端子无10V电源,继电器不吸,请教故障原因

网友A:
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B:
控制块里的变压器是否有问题内?

网友C:
有许多国产变频器的电压取样来自开关电源,但滤波电容选电解电容如江海1uf/50v,这个电容很易老化,老化就出现此故障。将此电容用聚丙烯电容替换。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主控板上有一个运放集成片工作电源有问题